[求助] uvm仿真错误,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8-08-31):
这应该是sequencer发送item失败吧
但是找了很久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这是两个port的连接
这是driver
实在不知道哪里有错
这是sequence的启动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弄错了,被这个问题困扰一天了,很迷茫

网友:
sequence的body呢?看一下

网友:
你check一下你的在sequence里面发送的transaction的数据类型,uvm-1.2的话,你自己的transaction需要c从uvm_sequence_item继承,不能从uvm_transaction继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bod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从uvm_sequence_item继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它报的错误看,是因为发送的类型无法通过$cast类型转换到uvm_sequence_item指针中。从这个方面检查一下吧,问题应该在sequenc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看不出哪里有错,被卡在这一步好难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情况下才会无法cast到sequence——item的指针中呢,

网友:
sequencer的代码也贴出来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这里

网友:
简单来说,就是你发送的东西所指向的对象的类型如果不是sequence item 或者其继承类的话就会cast失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这里没有信息打印出来,好像都没有产生sequence_item,不知哪里错了,竟然连item都没有产生

楼主:
哪位大神帮小弟分析分析,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出问题的地方就是uvm_do_with,检查一下req的类型

楼主:
小弟能力有限,该找的都找了,还是找不出,有哪位大哥还能提供一下思路吗,愁死了,没想到被卡在这一步

网友:
从你错误的log看,你收到的是ahb_seq_item类型数据,你的sequencer定义也是这种类型,应该不会有问题。怀疑是不是你例化sequencer的地方有问题?把你agent里m_sequencer的定义和例化检查一下,或者其他地方有没有过载掉

楼主:
这是例化不过感觉例化没问题
因为打印信息里面都吧sequencer的路径打出来了

弱弱问一句,过载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例化不过感觉例化没问题
因为打印信息里面都吧sequencer的路径打出来了

弱弱问一句,过载掉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的seq.start是在sequencer的main_phase里面执行的吗?我没这么用过,不知道这里会不会有问题,一般都是在tc里面去set_config_db,default_sequence指向要执行的seq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种都可以,我都是试过,结果一样

网友:
在你的sequence calss中加一句:`uvm_declare_p_sequencer(ahb_sequencer),你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你的问题是因为m_sequencer是uvm_sequencer_base类型的,而不是你定义的ahb_sequencer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为什么说m_sequencer是uvm_sequencer_base类型的,而不是你定义的ahb_sequencer类型的

我在agent里面是这样写的ahb_sequencer m_sequencer

网友:
回复 楼主:
m_sequencer属于每个sequence的成员变量,即使你将ahb_sequencer实例化为了m_sequencer,但它依旧是uvm_sequencer_base,因为它是一个默认值,这个概念可能有点难理解,不过你先可以照我说的试试,我觉得问题应该可以被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我现在电脑不在身边,晚点我再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就是一个m_sequencer和p_sequencer之间具体什么区别的问题,感觉很多人对这块都不是很清楚,具体可以去看看张强那本书的6.4.4节,可能有点不太好理解,但根据实例再多想想可能也就理解了。
还有,这块你把ahb_sequencer实例化为my_sequencer,不要实例化为m_sequencer
然后在sequence中声明`uvm_declare_p_sequencer(my_sequencer)

这样你的问题肯定是可以被解决的

网友:
这块描述稍有点问题,不用修改ahb_sequencer的实例化,保留你原来的实例化就可以,你的问题跟实例化没啥关系
只需要在sequence中声明`uvm_declare_p_sequencer(ahb_sequencer)就可以了

网友:
这块描述稍有点问题,不用修改ahb_sequencer的实例化,保留你原来的实例化就可以,你的问题跟实例化没有关系
只需要在sequence中声明`uvm_declare_p_sequencer(ahb_sequencer)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言之有理,declare这一句应该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加了那一句之后还是那样我回去看了书,m_sequencer确实是sequence的成员变量
所以我实例化的时候名字改成my_sequencer
但仿真出来结果还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uvm_declare_p_sequencer(ahb_sequencer)这里面的参数你写的是ahb_sequencer还是my_sequencer?如果你写的是my_sequencer,把它改成ahb_sequencer,这里面的参数应该是你sequencer的类名,而不是实例化的名字,也就是class xxx_sequencer extends uvm_seuqnecer中的名字

网友:
按理这样做应该会解决掉问题的,如果还没解决的话,肯定你那块写的有误,你可以把你sequence类定义的那段代码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加个qq聊一下吗,我的是954706560,如果不介意的话加一下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可以加一下qq聊一下吗,如果不介意请加qq954706560

网友:
你好,我觉得应该是`uvm_do_with(req,{req.haddr==i;req.hwrite==1;});,你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下case0_seq 的宣告是class case0_seq extends uvm_sequence(ahb_seq_item);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