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神解释一下sandwich ring的原理,以及接电位的理由

楼主(2018-08-31):
最近发现好多功率管要加sandwich ring 不明白其原由

网友:
sandwich ring 指的是 P/N/P 或 N/P/N 环吗?
我理解原因是1.隔离功率管尤其开关功率管的noise; 2. 防止开关功率管动态latch-up,这个比普通管子latch-up更容易形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就是你说这这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