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un Calibre PERC 問題

楼主(2018-08-31):
我用MGC_HOME中share case run PERC 出现以下讯息是什么问题(不管试什么case 都出现)--------------------------------------------------------------------------------
-----                CALIBRE:ERC - INITIALIZATION MODULE                 -----
--------------------------------------------------------------------------------
--------------------------------------------------------------------------------

Performing global initialization ...

Initializing LVS ...

//  Applying licensing policy...

Initializing REPORT ...

--- CALIBRE:ERC INITIALIZATION MODULE COMPLETED.  CPU TIME = 0  REAL TIME = 0  LVHEAP = 1/3/3  MALLOC = 31/31/31  ELAPSED TIME = 1

--------------------------------------------------------------------------------
--------------------------------------------------------------------------------
-----          CALIBRE:ERC  -  EXECUTIVE MODULE                           -----
--------------------------------------------------------------------------------
--------------------------------------------------------------------------------

LVS Netlist Compiler - Errors and Warnings
------------------------------------------

Error: Subcircuit "PERC__TOP_DUMMY" not found

ERROR: Layout could not be read.

网友(2021-03-13):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layout could not be read的问题,报more tha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 for “CELL”

网友: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layout could not be read 的问题,报 more than one subcircuit definition found for "CELL NAME",please specify the number of pins.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1-12-01):
请问怎么run perc

网友(2022-08-15):
宝贝,字面意思吧,我觉得ERROR: layout could not be read.在calibre就只有一种意思呀

网友A(2024-01-28):
网表里面cell被调用了,但是没有定义,一般是topcell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表里面cell被调用了,但是没有定义,一般是topcell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