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的输入范围

楼主(2018-08-31):
这个ad是全差分的saradc,VREF+=vdd,VREF-=0,那+端最多到vdd,到不了图中说的Vcm+VREF吧~

网友:
VREF 是从REFin 脚输入。ADS7864另有一个REFout=2.5V输出脚。
根据规格图21,VREF可用的范围大概是1.2V至2.6V。
图上的+/- 应是ADC的+/- 输入端(VIN+/VIN-), 使用于Single-ended 模式的示意图。
所以VIN- = VCM
VIN+的范围是 (-VCM+VREF) 至 (VCM+VREF) ads7864.pdf (988.47 KB , 下载次数: 38 )

楼主:
那单端输入范围就是2.5-2.5=0V到2.5+2.5=5V,就是从0到VDD~

网友:
如果使用VREF=2.5V作为ADC一端的输入
那单端(另一端)输入范围就是2.5-2.5=0V到2.5+2.5=5V,就是从0到VDD~

楼主:
如果使用VREF=2.5V作为ADC一端的输入
那单端(另一端)输入范围就是2.5-2.5=0V到2.5+2.5=5V,就是从0到VDD~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和单端输入的输出码值计算也不一样吧?
差分是[(Vin-Vcm)/(Vdd-Vcm)]*2048
单端是Vin*2048/Vdd

楼主:
如果使用VREF=2.5V作为ADC一端的输入
那单端(另一端)输入范围就是2.5-2.5=0V到2.5+2.5=5V,就是从0到VDD~
引用 网友A:

说错了
差分是 输出码/4096=输入电压/(Vrefp-Vrefn)
单端是 (输出码-2048)/2048=输入电压/(Vrefp-Vref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