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a数模混合仿真

楼主(2018-09-01):
使用xa_vcs进行数模混合仿真,运行xa自带的数模混合的例子adder4_spicetop,却不能产生同时函数数字、模拟信号的vpd格式的波形xaVcs.vpd, vcs.log也没有报告什么错误。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诚恳请求大神来解答。多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问题表述不清,波形文件xaVcs.vpd到底产生了没?个人推测,问题可能出在1)使用的是spice_top仿真流程,不是verilog_top仿真流程;2)激励信号是模拟电压给的,不是testbench给的。个人没有使用过基于VCS_XA的spice_top的仿真流程。http://www.eetop.cn/blog/html/30/1638430-6015025.html 链接是基于VCS_nanosim的verilog_top流程,xa是nanosim的升级版。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