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cadence中瞬态分析中加入温度的跳变

楼主(2018-09-01):
rt,该如何设置呢,谢谢

网友:
目前的电路仿真器好像都不支持温度跳变分析。
温度是一个稳态参数,至多可以用“dtemp"把某些元件调到与环境不同而已。
如有兴趣,可以参考这文献:

网友:
新版cadence可以支持,再tran的page有一个****parameter的,可以设定温度跳边,甚至可以设定不同时间段的不同精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涨见识了,多谢分享

网友:
谢谢,以前还真没有这样干过,学习了。

网友A:
可以设定温度跳边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定温度跳边

求详解啊==

网友(2020-08-03):
不觉明利

网友:
IC617中似乎有,可以选择各种器件参数的变化

网友B(2020-09-08):
cadence help里面去搜索 “dynamic parameter”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B:
cadence help里面去搜索 “dynamic parameter”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