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 SYN大牛看过来:动态时钟切换MUX怎么约束?

楼主(2018-09-01):
时钟动态切换MUX

时钟动态切换MUX

如上图所示,
输入是三个异步时钟,
要求工作时能动态切换选择,
请问怎么添加约束?

网友:
按照我的理解是这样,你可以试试。有大神认为不对请指正
create_gegerated_clock -name clk_10m_tmp__clk_10m -divide_by 1 \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_10m] [get_clocks clk_sel] -combinational -add

create_gegerated_clock -name clk_20m_tmp__clk_20m -divide_by 1 \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_20m] [get_clocks clk_sel] -combinational -add

create_gegerated_clock -name clk_50m_tmp__clk_50m -divide_by 1 \
-master_clock [get_clocks clk_50m] [get_clocks clk_sel] -combinational -add

set_clock_groups -name group_clk_sel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get_clocks clk_10m]\
-group [get_clocks clk_20m]\
-group [get_clocks clk_50m]\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把MUX打平成三个时钟,但又不能同时有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后面还有用这个mux的时钟做分频, 该如何约束? 谢谢!

网友:
回复1: mux 不需要设置generate clock, 前面的三个clock会穿过mux到后面去,所以在后面的clk_sel上是能看到前面的3个clock的。
回复4:在分频器的out端要generate clock -div 2, 和2楼的写法差不多。就是要分别generate 3个clock.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eate_clock -name clk_10m  [get_ports clk_10m]
create_clock -name clk_50m  [get_ports clk_50m]
create_clock -name clk_100m  [get_ports clk_100m]
set_clock_groups -name group_clk_sel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get_clocks clk_10m]\
-group [get_clocks clk_20m]\
-group [get_clocks clk_50m]\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10m_1 -source clk_10m -div 2 [get_cell u_div/div_clk/Y]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50m_1 -source clk_50m  -div 2 [get_cell u_div/div_clk/Y]
create_generate_clock -name clk_100m_1 -source clk_100m -div 2  [get_cell u_div/div_clk/Y]

is it right? thanks!

网友:
应该用 -logically_exclusive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8-10-08):
pt有个命令,是专门用来约束多时钟MUX后的相互排除的
另外就是
1. 多个分频时钟与master时钟间约束在同一个group
2. 分频时钟之间设物理排除,避免crosstalk分析过于悲观

网友C(2018-11-16):
只写频率最高的时钟的约束行么?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只对频率高的时钟约束了

网友(2021-02-25):
-combinational 这个options 是必需的吗

网友D(2024-04-17):
引用 网友C:
只写频率最高的时钟的约束行么?我最近也遇到类似问题,只对频率高的时钟约束了 ...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之前时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2025-02-26):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之前时怎么解决的呀

只约束频率高的不一定行。

这里的问题在于不同时钟它对应的时钟域可能有区别,如果有跨异步情况的话,只设一个可能会检查不出来。
像前面几楼设置group来做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用 -logicaly_exclusive ,mux的时钟约束用这个,只能选择几个时钟之一;
-physicaly_exclusive  用来描述同一时间不能同时存在的时钟,比如 scanclk与模块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