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IC SYN大牛看过来:数模接口信号怎么添加input/output delay约束?

楼主(2018-09-01):
如上图所示:
待综合的芯片顶层包含数字子模块和模拟子模块,
怎么对数字子模块和模拟子模块的连线添加input delay和output delay?
因为对芯片顶层模块来说
这些连线都是cell pin to cell pin的
不能设置input/output delay.

我的想法:
把数字子模块设置为current_design,
然后设置数字子模块的input/output delay。
芯片顶层模块设置为current_design,
添加其它约束...
是否可行??

网友:
在模拟子模块的db中定义时序就可以了。想一想你的sram控制器和sram的关系,sram在综合时用db替代,这里的模拟子模块也类似。

网友:
将模拟模块看成一个IP,例如MEM啥的
然后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楼主:
OK,谢谢楼上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