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速串行数据传输的延时

楼主(2018-09-02):
大家好,想咨询一个问题,   高速串行数据传输连接初始的时候会有延时吗?   比如速率是10Gbps,但是在刚开始建立连接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比较长时间的延迟,比如几十纳秒以上的延迟,建立完以后,才按流水线的工作方式以10Gbps进行传输?

如果是这样,麻烦高手给解释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
会有初始化建链过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时间是多少,我应该怎么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测过,不同协议总线应该不一样,传输局肯定要判断是否建链成功,这样,势必要有数据缓存功能

网友:
这个不能叫做延时,应该是协议的初始化时间,一般在协议里面有具体的规定,不同的协议是不同的。
初始化后,从发送端发送数据到接收端接收到数据的时间才可以叫做延时,这个延时首先与协议相关,同时还和这个通路有关。一般而言,重量级的协议延时大于轻量级的协议;较长的链路通路大于较短的链路通道;

网友:
我觉得5楼说的有道理,你现在描述的就是初始化时所占用的时间,属于初始化时间。

延时可以分为外部芯片的延时、电路板上的信号延时、FPGA本身的延时和时钟的延时,根据产生延时的这四种原理又可分为输入口到寄存器、寄存器到寄存器、寄存器到输出、输入到输出的四类型的延时,每种延时的计算方法是不一样的,建议你翻书看看~

网友:
5+6正解!初始化不能算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