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tree 的 buffer 很绕很长,导致network delay很大

楼主(2018-09-03):
前提:正常的长tree,其中,有一个master clock,沿着path后面定义了有10多个generated clock。

问题:有一些generated clock path特别的长,network delay最大的30ns,其中clock buffer 长得很不顺,上下左右来回的绕。

补充:看了一下上面出现问题的需要balance的ff,都比较近,不需要很多的buffer。

网友:
抛砖引玉:
什么工艺,transition是不是压的太低了?有没有dont touch之类的设定导致logical DRC violation?
你看到的buffer乱窜不一定是它们垫长的,可能是为了balance某一路垫delay而导致的,所以你要找到真正长得很长的那一路,看看问题是啥,其它的可能是被它拉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1.用的是华宏.11的。  2.transition不禁,data path 1 clock path 0.5 。
    3.找到了最长的一条path,想先往下做下去,就把最长path上面的ff/ck端  set_clock_balance_points -consider_for_balancing false ****  。又长了一遍tree,结果这条最长的path还在。正常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不balance 上面的ff。

    不清楚原因,难道我要从place 阶段把他 set 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没有dont touch之类的设定导致logical DRC violation?师哥的意思是:可能有dont touch之类的设定导致logical DRC violation,工具为了修这些DRC,就多插了一些Buf,使得tree变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查过没有在和他相关的cell pin net上 set dont touch ,看了这些buffer都是驱动很差的1x的,按道理如果为了修drc,不会是这种buffer。

   2.在build clock之前set_clock_balance_points,用report_clock_balance_points查看,确实已经把那些ck段认为是 except points。
      在build clock之后我发现还有那条path后,我有用report_clock_balance_points查看,没起到作用,把上述的except points依旧当成 balance points。不知道是否在route clock阶段except point 才起到作用,正在try

网友:
dont touch可能会导致transition不解,如果net很长,delay一下就上去了,tree也会变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去log里看看cts各个stage的情况,比如build clock tree时insertion delay是多大,skew多大,有没有需要注意的warning。长完后看看tree上的DRC,fanout解了没,transition异常吗;
看看很长的那一路插得inverter名字,大概能知道tool是干什么的,是垫delay的?是解drc的?
有时候设置ignore pin并不会让那一路不长tree,他只是不考虑balance而已,比如那一路是某个ICG推出来,fanout有35个,它只是其中一路,这时候你设ignore也不会让这路变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nt touch一般都是前端给的SDC中会设置吧?后端有时候还会误操作设置了dont touch?!我好像没有过

网友:
首先还是确认下generate clock有没有设置错误,其次看看是不是为了避开大的macro。

楼主:
问题解决了,在查看你们所说的可能出现问题的点并没有问题以后。
我怀疑到了工具的问题,结果 2016.12 icc2 换到 2017.09 icc2 后问题都解决了,tree长得很好,都是些小问题了。
谁能想到工具会有这么大的bug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一条tree 做的很长, 我那个模块是多个power domain的设计,在出power domain 的port前加了好多buffer 死活绕不出去,据说是ICC2的小bug

网友(2022-11-04):
icc做tree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