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fanout过大怎样修呀,请大神们给点意见?感激不尽

楼主(2018-09-03):
place完,fanout就很多violation,能否继续往后做cts?如果要修复这些fanout怎样修呀?据说可以插buffer,但不知道要怎么操作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place完,经过prects的opt阶段,fanout会好很多,可以先optDesign看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prects opt也已经做了,还是很多fanout violation呢?下图为我的opt结果

网友:
回复 楼主:

innovus不了解,icc可以通过insert_buffer来解决fanout的。你可以找对应插入buffer的命令,man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我先找找命令试试,谢谢了

网友:
不可以设置最大的扇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设置了最大33,但是不管用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place的density都80% 多了,后面修时序很难修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正在修postcts -hold,应该修不掉了,CTS后density的上限是多少才好进行下面的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利用率是不是每个阶段都不应该增加的很多?比如plac阶段不应该比init 阶段的利用率多很多?

网友:
看一下Report目录下的.fanout那个文件,约束卡在多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约束是33,clk是20,好像不管用似的

网友:
setOptMode -drcMargine 这个Option看一下。 ^_^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的回答,目前fanout问题已经解决了,重新跑了一遍place,在place的时候设置-fixFanoutLoad true可以得到比较好的fanout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28nm的一般place后的density保持在多少最好?

网友D(2018-10-17):
drv默认不修fanout,需要在optMode里单独设置fanout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个人感觉限制28nm利用率的主要因素除了congestion外,主要是IRdrop和EM。当工作频率很高时,单位面积消耗的功耗(电流)很大,IRdrop和EM很难满足要求。利用率最好小于60%,留足够的空间放Decap。
反之,工作频率比较低的情况下,利用率可以高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谢谢

网友:
28nm place之后 std cell的利用率 50~60吧

网友(2021-12-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我也碰到这问题,你当年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drv默认不修fanout,需要在optMode里单独设置fanout的

我设了-drv 就跑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