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疑问:MOS管和PN结的过电流能力

楼主(2018-09-03):
具体是这样的问题:我的输出级是一个N型LDMOS和一个正偏diode串联,导通状态下需要流100mA量级的电流。那么我的管子和diode分别需要多少finger,多大的面积才足够? 这里的限制因素是什么,是不是P=I^2*R导致的热烧毁? 假设我的金属和通孔都已经满足电流密度要求。

网友:
接口电路的输出级?
这个二极管,导通100mA的电流,根据测试结果来计算更为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