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naloglib库里vsource器件疑问

楼主(2018-09-03):
如图,源的类型选择了sine,底下还有一个Display multi sinusoid选项,我勾选了,意思是还可以再建立几个正弦信号,我又建立了图里面的三个不同频率的正弦信号。那现在这样一个vsource我用来搭建了图里面的测试电路,那这个vsource是表现出三种正弦信号吗   仿真结果显示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
Display multi sinusoid选项应该怎么理解?求解答

网友:
对的。仿真结果是怎样?

网友:
我按你的testbench搭了,跑个tran做了DFT之后结果是对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对的。我的意思是我这样设置这个vsource后它是不是会输出三种频率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