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 timing报告分析求助

楼主(2018-09-04):
innovus里面timing报告里面这几项都是啥意思呀?请大牛指点,感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source insertion delay -0.668这个值是建立在 zero load的情况下,而实际上是有是有load的,就是0.007的 drive adjustment。 故而,begin point arrival time = source insertion delay + drive adjustmen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下,source insertion delay是clock source的延迟,
drive adjustment应该就是驱动的意思

网友:
jitter与source latenc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