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判断电源地线是否密集

楼主(2018-09-04):
一个子模块绕线绕不出来,place后std的利用率为75%,怀疑是电源地线打的过密了,请问如何判断电源地线是否密集

网友:
你看看ir drop啊

网友:
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的把PG网络做的更strong一点,这样是有好处的。你的density太大,可以试着允许在PG下摆cell解决,
set_pnet_option -option***

网友:
没办法判断是否power打得过密吧?我感觉只能反向证明,你确定是绕线资源不够,就在不够的地方减少power数量,如果IR drop有问题,就证明不能减了,如果没问题,你就可以继续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