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数字典型电路知识结构地图,请大家参考,也希望积极补充!

楼主(2018-09-04):
我把我过去10多年设计过的电路罗列总结在这里,请大家补充,如果大家有兴趣(请反馈),后续可以针对每个点单独进行详细的阐述。

同步电路设计:
      数学运算&数字信号处理类:
           无符号运算-比较,加,减,乘,除
           有符号运算符号-比较,加,减,乘,除,复数加法,复数乘法
           绝对值,最大值,最小值
           饱和,截位运算
           NCO
           滤波器
           AGC
           上变频,下变频
           上采样,下采样
           削波
           DPD
           QMC
           FFT
           LDPC
           RS
           维特比
    控制类逻辑电路:
           与或非,选择器,译码器
           计数器
           状态机
           移位控制器
           拼位设计
           Leading One,Leading zero
           握手控制
           同步FIFO
           仲裁调度(RR,WRR,WFQ)
           流量整形(shaping)
           报文头同步
           BITMAP
           乒乓流水设计
           配置寄存器设计(RW,RO,RC,WC,W1_PULSE)
           共享RAM的链表设计
异步电路设计
      单bits异步处理
           打三拍
           异步握手
      多bits异步处理
           D-MUX
           格雷码
           异步FIFO
SOC系统集成相关设计
      系统级顶层设计:
           CRG设计
           低功耗设计&Power Domain 规划
           IO 复用(IO MAPPING)&排布
           地址空间划分(Memory Maping)
           Paper Floorplan
           系统控制器设计
      核集成:
           ARM  Cortex A系列
           ARM  Cortex R系列
           ARM  Cortex M系列
      存储系统
           SRAM,ROM,Flash
           DDR
      总线
           AMBA AXI,AHB,APB
           AMBA ACE
      外设&加速器
           DMA
           PCIE
           USB
           MPI
           NANDC
           NORC
           LOCAL BUS
           UART
           I2C
           SPI
           JTAG
           TIMER
           RTC
           WDT
     模拟IP
           ADC,DAC
           TSENSOR
           USB PHY
           DDR PHY
           Serdes

楼主:
知识结构地图-同步电路设计-运算类电路设计-无符号加法
学习加法运算之前,先谈几个概念:
知识结构地图-同步电路设计-运算类电路设计-无符号加法
学习加法运算之前,先谈几个概念:
1. 有符号和无符号
说到运算,我们首先介绍一下无符号和有符号数在数字电路的二进制表示方法,MSB(Most Significant Bit)代表最高位,LSB(Least Significant Bit)代表最低位。
在二进制运算里面,无符号数即所有bits位都代码实际的数据内容,dec代表十进制,计算公式:
Value(dec)=(2^MSB)*bit(MSB)+(2^MSB-1)*bit(MSB-1) +  ....+ (2^0)*bit0
有符号数通常会把MSB当作符号位,0代表正数,1代表负数,其余MSB-1 ~ 0 当作实际数据内容的补码,当符号位为0,实际值=补码值,当符号位为1,实际值=2^符号位bit位-补码值,计算公式:
Value(dec) = (MSB == 1'b0) ?
(2^MSB-1)*bit(MSB-1) +  ....+ (2^0)*bit0   :
-1* ((2^MSB)*bit(MSB)- ((2^MSB-1)*bit(MSB-1) +  ....+ (2^0)*bit0))
以3bits的二进制数为例,示意分别代表有符号数和无符号数的值:

二进制                              十进制无符号数                                  十进制有符号数
bit2        bit1        bit0
0        0        0        (2^2)*0+(2^1)*0+(2^0)*0 = 0                                   (2^1)*0+(2^0)*0 = 0
0        0        1        (2^2)*0+(2^1)*0+(2^0)*1 = 1                                        (2^1)*0+(2^0)*1 = 1
0        1        0        (2^2)*0+(2^1)*1+(2^0)*0 = 2                                        (2^1)*1+(2^0)*0 = 2
0        1        1        (2^2)*0+(2^1)*1+(2^0)*1 = 3                                   (2^1)*1+(2^0)*1 = 3
1        0        0        (2^2)*1+(2^1)*0+(2^0)*0 = 4                 -1*((2^2)*1-((2^1)*0+(2^0)*0)) = -4
1        0        1        (2^2)*1+(2^1)*0+(2^0)*1 = 5                 -1*((2^2)*1-((2^1)*0+(2^0)*1)) = -3
1        1        0        (2^2)*1+(2^1)*1+(2^0)*0 = 6                 -1*((2^2)*1-((2^1)*1+(2^0)*0)) = -2
1        1        1        (2^2)*1+(2^1)*1+(2^0)*1 = 7                 -1*((2^2)*1-((2^1)*1+(2^0)*1)) = -1

小结一下,对于一个3bits的二级制数,如果代表无符号数,则表示范围为0~7, 如果表示有符号数,则表示范围为-4~3,即对于相同位宽的二进制数据,如果是无符号数,则能够表示范围为0~(2^MSB)-1, 如果是有符号数,则范围为-2^(MSB-1) ~ (2^(MSB-1)) -1, 由此可见,无符号数的范围是非对称的,即最小的复数值绝对值不等于最大整数的绝对值。

楼主:
2. 定点数据和浮点数据
数字信号处理的输入源通常都是物理世界的模拟信号,其电平的表示是连续,数字处理会对其进行抽样,在算法阶段,会按照浮点运算的方式进行算法性能仿真,以便于评估最优性能边界。但是由于浮点运算硬件实现代价较大,且算法进行定点化以后的性能劣化通常也在实际使用可以接受范围,因此实际工程实现通常都采用定点化方式,实现算法链路。

浮点格式可以参考IEEE 754,由于实际工程使用不多,因此这里不做过多叙述,主要介绍定点的方法:
在定点数中,定义小数点的位置,把一个定点数分为两个部分,小数点左边部分的位宽为整数位宽,右边部分为小数位宽,小数点右边为0~1之间的小数,小数位宽则代表精度,比如(16,4)表示定点数位宽为16,整数位宽为4,小数位宽为12。当然可能不同公司会有不同定义,但是小数位宽和整数位宽的概念是相同的。

以(4,2) 为例,4位位宽,2位小数位

     bit3     bit2    bit1      bit0
      0         1        1          0
  整数位   整数位  小数位    小数位
     bit1      bit0    bit-1    bit-2
value(dec) = (2^1) * 0 + (2^0)* 1 + (2^-1) * 1 + (2^-2) * 0 = 1.5

楼主:
3. 无符号二进制加法
    无符号二进制加法,需要保证两个相加的加数均为无符号数,如果有一个位有符号数,则均为有符号运算,结果为有符号数,即对于减法来讲,不存在无符号减法。
    无符号A+无符号B = 无符号C
    无符号A+有符号B = 有符号C
    有符号A+有符号B = 有符号C
    有符号A+有符号B = 有符号C

    二进制加法,动态范围会增加,精度保持不变,因此加法的结果需要扩一位,用于存放进位。
    1011.1000            =》 8位
+  0101.1101            =》 8位
------------------
   10001.0101            =》 9位

    无符号加法Verilog 编码实现

    localparam A_WIDTH = 16;
    localparam B_WIDTH = 8;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reg [A_WIDTH-1  : 0]      a;
    reg [B_WIDTH-1  : 0]      b;

    reg [C_WIDTH-1  : 0]      c;

    always @(*) begin
          c = {1'b0,a} + {1'b0,{A_WIDTH-B_WIDTH{1'b0}},b};
    end

     无符号加法编码要点:
     1. 和c需要定位位宽比加数最大位宽大1位;
     2. 加数a和b需要扩展位宽,扩展到与c位宽相等,且扩展位补0,否则有很多语法检查工具会报位宽不匹配错误,同时不同工具理解不一致,如果自动补1或者补最高位,就功能出问题了;

网友(点评):
always @(*) begin c = {1'b0,a} + {1'b0,{(A_WIDTH-B_WIDTH){1'b0}},b}; //好像缺一个括号

楼主:
4. 无符号比较器
无符号比较器,需要比较两边信号均为无符号类型,同时如果位宽不匹配,需要扩展位宽进行匹配,对于无符号数,扩展位补0即可。当然,Synposys,推荐的时候,在定义信号时,把信号符号类型定义清楚,默认定位为无符号,可以不作位宽匹配,工具自动优化。不过本人还是建议,按照位宽扩位方式进行代码编写,一个是电路表达最清晰和可控,不依赖于工具的理解,因为可能synopsys综合最优,但可能FPGA综合就有问题,二个是,作工具语法检查,可以省去很多位宽不匹配的Warning的检查,防止Warning过多,检查疏忽,反而把真正有位宽匹配的问题漏掉。

个人推荐无符号比较器 Verilog写法: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reg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c;
      // A_WIDTH is bigger than B_WIDTH
      always @(*) begin
            if (a > {{(A_WIDTH-B_WIDTH){1'b0}},b}) begin
                  c = 1'b1;
            end
            else begin
                 c = 1'b0;
            end
      end

sysnopsys 推荐写法: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reg un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un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c;
      // A_WIDTH is bigger than B_WIDTH
      always @(*) begin
            if (a > b) begin
                  c = 1'b1;
            end
            else begin
                 c = 1'b0;
            end
      end

网友:
古德古德

网友:
继续啊速度上线!!!!!!!!!!!!!!!!!!!!!!!!!!!!

楼主:
不要着急,我一天能够上一节就不错了哈,争取下午讲一节无符号的乘法。

楼主:
顺便再啰嗦一下,无不会单独讲Verilog编码规范和技巧,但是都会融入到我讲解的每个电路实现的列子里面。比如在无符号的加法和比较里面,我想传递给大家编码规范是:
1. 尽量参数化,这样便于代码的IP化,我们写的代码,后续如果有位宽变化的应用,只需要例化时更改参数即可,不需要大规模的修改代码,可以减少重复工作量,同时也减少犯错误,埋Bug的机会。
2. 代码要整洁,清晰易懂,行与行之间要有间隔,可以间隔4个Space,也可以2个Space,这个根据自己审美以及各个公司的要求来定。
3. 组合逻辑,采用Verilog 2001语法,即always @(*),  Verilog 95 写组合语法,很多IP,尤其老外的IP,还用的这种语法,不推荐,因为需要把敏感信号列表写全,往往有时候笔误容易写漏,而且代码有修改,也可能忘记把新增信号加到信号敏感列表。 后续针对新的电路类型,给家讲新的代码编码规范和要求。

楼主:
5. 无符号乘法器
与无符号加法类似,无符号乘法器也要求两边的乘数是无符号的,一旦有一方为有符号数,则整个结果为有符号数,否则综合会出现不可预知的结果。与无符号加法不同的是,无符号的乘法,乘积结果位宽为两个乘数位宽相加,而非乘数最大位宽+1,其实从原理上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因为二进制乘法,就是几组二进制加法移位的结果,例如:
               1101              4位
   *            110              3位
---------------------------------
               0000
   +        1101
   +      1101
----------------------------------
          1001110             7位

乘法进行Verilog 编写,以前综合工具不是很优化,不能解析*,一般采用例会标准单元的方式,完成乘法运算:
传统古老方式Verilog 无符号乘法写法: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wire [PRDCT_WIDTH-1:0]         prdct;

        DW02_MULT #(
                           .A_WIDTH       (A_WIDTH         ),
                           .B_WIDTH       (B_WIDTH         )
                          )
         U_DW_MULT
                          (
                           .TC                 (1'b0                 ), // 0 for unsigned, 1 for signed
                           .A                   (a                     ),
                           .B                   (b                     ),
                           .PRODUCT       (prdct               )
                          );

随着工具不断优化,包括Synplify也被synopsys收购后,FPGA综合工具也支持*乘法识别,只需要代码中申明乘法参数的符号属性既可。

推荐乘法运算Verilog 代码:
        localparam   A_WIDTH   =  8;
        localparam   B_WIDTH   =  16;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un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un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unsigned [PRDCT_WIDTH-1:0]         prdct;

        always@(*) begin
              prdct = a * b;
        end
乘法不用显示把a和b位宽扩位到A_WIDTH+W_WIDTH,只要prdct 定义位宽为A_WIDTH+B_WIDTH,工具就不会报错。

以上讲解的是乘法器两边都是变量信号的无符号乘法运算,对于一个变量,一个常量的无符号运算,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1. 常数的位宽要定义清楚;
2. 常数的符号类型要显示定义为无符号;
3. 对于常数无论是是否2的整数次幂,均按照* 写,不需要自己优化移位,因为综合的优化效果,不会比手动移位差。
示例:
        localparam                                            A_WIDTH   =  8;
        localparam                                            B_WIDTH   =  8;
        localparam   unsigned [B_WIDTH -1 : 0]  B              =  32;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un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unsigned [PRDCT_WIDTH-1:0]         prdct;

        always@(*) begin
              prdct = a * B;
        end

强烈不推荐:
        always@(*) begin
              prdct = a << 5;
        end
原因: 1. 代码可扩展性上讲,后续常数B的值变化不是2的5次方,或者说不是2的整数次幂,这个地方就需要修改为*
         2.  代码可读性上讲,推荐的方式容易看懂,就是两个数相乘,不推荐的方式,还需要推敲一下,这行代码功能
         3.  代码可控性上讲,a往作移位,低位补0,还是补1,还是补a的最低位,工具都可以有不同理解,所以不同工具可能理解会不一样
         4.  两边位宽还不匹配,语法检查工具也会报Warning

顺便讲解一下这个章节代码规范一些细节:
1.  信号定义和申明,一行对应一个信号,不要多个信号定义在一行,否则修改其中一个信号,可能会影响其他信号,另外一行太长,也影响阅读,不建议定义方式:
              localparam   A_WIDTH = 8,B_WIDTH = 16;

2.  对于模块例化,建议按照名字进行例化,不要按照位置进行例化,否则被例化模块端口有修改,例化的上层文件就要重新修改,即不建议这样的例化代码风格:
          DW_MULT #(
                           A_WIDTH         ,
                           B_WIDTH
                          )
         U_DW_MULT
                          (
                          1'b0                 ,
                           a                     ,
                           b                     ,
                           prdct
                          );
     甚至很多教科书上的这种写法,可维护性更差,就更不推荐了哈:
       DW_MULT #( A_WIDTH ,  B_WIDTH ) U_DW_MULT(1'b0,a,b,prdct);
     原因很简答,如果a和b位置搞反了,a和b的位宽又不一样,就可能会报错,能够报错都算是不坏结果,就怕语法检查不跑错,最后仿真出错,定位问题会浪费较长时间。

3.  注意一下语法,例化赋值,或者用assign赋值的信号,我们定义为wire,在 always 块中的变量,无论是组合逻辑还是时序逻辑,都需要定义为reg。比如上面例子当中的prdct,第一个写法是通过例化模块得到值,所以定义为wire,第二个写法是在always块中得到,所以定义为reg。这个就是语法规定,没有什么理由,大家记住就行,否则工具就会报语法错误。

4. 在always 块中,组合逻辑采用非阻塞赋值 =, 时序逻辑采用阻塞赋值 <= ,具体原因,这里先不表述,前面章节主要讲组合逻辑,等讲到时序逻辑章节,会详细阐述原因,大家先有这个一个印象即可。

5.常数乘法给大家引申的一个写代码原则,尽量按照功能或者代码行为去写,只要是可综合风格即可,切忌自己觉得自己很聪明,对电路进行电路级的优化。这样会影响代码的可读性,扩展性以及可控性,同时现在综合工具优化功能很强,大家不必担心得不到最好的PPA(Power,Performance,Area),而且大家进行代码风格选择时,考虑的也不光是PPA这几个维度,也要从可以实现性,复杂度,可阅读星,开发周期多方面去考量。

网友:
学习,很好的东西,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期待楼主继续 mark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有点忙,没有来得及补充,希望这周有时间能够把除法器以及有符号处理讲解一下

楼主:
对于除法的实现,相对于加减乘要麻烦一些。当然目前除法主要支持无符号数除法,我们分为两类进行介绍,一类是被除数是变量,即a/b这种,一类是被除数是常量,即a/B这种。
1. 被除数常量,方法一:长除法,即根据二进制手算除法,每次将被除数左移一位,每个周期得到一位商
    比如 11/4 = 2 于 3

           1011               --->11
     -     100                ---->4
------------------------------------
           0011              101 > 100 商最高位1, 余数 0011,将0011左移一位
           011
     -     100                011 < 100 商次高位为0, 余数为011
  最终结果上为2'b10, 余数为011
  需要注意一点,如果除数的高位为0,则需要对被除数高位补0,比如1111/001 (15/1)
  由于001的bit2和bit1为0,因此1111需要补位为001111当作被除数,进行运算
   001111
- 001                                              商的bit3为1
------------------------------------
   0001
-    001                                            商的bit2为1
-------------------------------------
     0001
-      001                                          商的bit1为1
-------------------------------------
       0001
-        001                                        商的bit0为1
---------------------------------------
         000                                         余数为0

为了实现简便,我们对被除数的扩位进行归一化,统一扩位到被除数位宽+除数位宽,得到商取低位的被除数位宽即可。

根据这个思路,Verilog代码示意如下:

module SHIFT_DIV #(
                              parameter DIVIDEND_WIDTH = 16,
                              parameter DIVISOR_WIDTH  = 8,
                              parameter QUOTIENT_WIDTH = DIVIDEND_WIDTH,
                              parameter REMAINDER_WIDTH = DIVISOR_WIDTH - 1
                             )
                            (
                              input                                                         clk_sys,
                              input                                                         rst_sys_n,
                              input                                                         div_strt,
                              input                                                         div_clr,
                              input  [DIVIDEND_WIDTH-1 : 0]                  dividend,
                              input  [DIVISOR_WIDTH-1 : 0]                    divisor,
                              output reg                                                 div_end,
                              output reg [QUOTIENT_WIDTH -1:0]           quotient,
                              output reg [REMAINDER_WIDTH-1:0]          remainder
                             );

    localparam  DIV_CNT_WIDTH = log2(QUOTIENT_WIDTH) + 1'b1;
    localparam  LSF_REG_WIDTH = DIVIDEND_WIDTH+DIVISOR_WIDTH;
/////////////////////////////////////////////////////////////////////////////////
    reg                                         div_cnt_en;
    reg [DIV_CNT_WIDTH-1 : 0]     div_cnt;

    reg [LSF_REG_WIDTH-1 : 0]   lsf_dividend;

    reg [DIVISOR_WIDTH-1 + 1 : 0]     sub_dividend_divsor;

/////////////////////////////////////////////////////////////////////////////////
    wire [DIVISOR_WIDTH-1 : 0]   divivend_cut;

////////////////////////////////////////////////////////////////////////////////////
//Generate counter to control calculation cycle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div_cnt_en <= 1'b0;
        end
        else begin
              if ((div_clr == 1'b1) ||
                  (div_cnt >= (QUOTIENT_WIDTH))) begin
                   div_cnt_en <= 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begin
                    div_cnt_en <= 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div_cnt <= {DIV_CNT_WIDTH{1'b0}};
        end
        else begin
              if ((div_clr == 1'b1) || (div_strt == 1'b1) ||
                  (div_cnt >= (QUOTIENT_WIDTH))) begin
                  div_cnt <= {DIV_CNT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begin
                    div_cnt <= div_cnt + 1'b1;
              end
        end
  end

    assign  divivend_cut = lsf_divivend[DIVIDEND_WIDTH-1 -: DIVISOR_WIDTH];

    always @(*) begin
          sub_dividend_divsor = {1'b0,divivend_cut } - {1'b0, divisor};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lsf_dividend <= {LSF_REG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 || (div_clr == 1'b1))begin
                lsf_dividend <= {{DIVISOR_WIDTH{1‘b0}},dividend};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 begin
                if (sub_dividend_divsor[DIVISOR_WIDTH+1] == 1'b1 ) begin
                      lsf_dividend <= {lsf_dividend[LSF_REG_WIDTH-2:0],1'b0};
                end
                else begin
                     lsf_dividend <= {sub_dividend_divsor[DIVISOR_WIDTH-2:0],
                                              lsf_dividend[LSF_REG_WIDTH-DIVIDEND_WIDTH-1:0],1'b0};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quotient <= {QUOTIENT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 || (div_clr == 1'b1))begin
                quotient <= {QUOTIENT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 begin
                if (sub_dividend_divsor[DIVISOR_WIDTH+1] == 1'b1 ) begin
                      quotient <= {quotient[QUOTIENT_WIDTH-2:0],1'b0};
                end
                else begin
                      quotient <= {quotient[QUOTIENT_WIDTH-2:0],1'b1};
                end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remainder <= {REMAINDER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 || (div_clr == 1'b1))begin
                remainder <= {REMAINDER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 && (div_cnt >= (QUOTIENT_WIDTH)) begin
                remainder <= sub_dividend_divsor[REMAINDER_WIDTH-1:0] ;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div_end <= 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 || (div_clr == 1'b1))begin
                 div_end <= 1'b0;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 && (div_cnt >= (QUOTIENT_WIDTH)) begin
                 div_end <= 1'b1 ;
          end
          else begin
                div_end <= 1'b0;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好像我写的二进制移位除法的帖子还是审核中,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上述二进制移位除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运算的Cycle会随被除数位宽增加而增加,因此在除法运算延时要求较高场景,可以使用DW的除法器,DW的除法器包括支持流水插拍的版本,可以帮助提升工作时钟频率。

几种除法器在统一工艺,按照500MHz目标综合,52bits/25bits,数据对比:
      除法器                         面积(um2)             最大Slack           工作时钟周期
  二级制移位除法                    1000                        -0.4                       53
     DW_div                          43692                      -15.42                    2
     DW_div_pipe                  50008                      -4.386                    4
     DW_div_seq                   11980                      -1.0348                  10

综上,大家根据自己实际需求进行除法器实现策略。

楼主:
接下来讲讲,除数为常数的除法实现,当然除数为变量的方式是兼容常数的运算,只是针对常数运算,通常也有几种方法,供大家参考。
方法一:  把除数转化为小数,采用乘法运算,比如:
   a[15:0] / 8'd24;
   十进制小数转换成二进制小数采用"乘2取整,顺序排列"法。具体做法是:用2乘十进制小数,可以得到积,将积的整数部分取出,再用2乘余下的小数部分,又 得到一个积,再将积的整数部分取出,如此进行,直到积中的整数部分为零,或者整数部分为1,此时0或1为二进制的最后一位。或者达到所要求的精度为止。
  然后把取出的整数部分按顺序排列起来,先取的整数作为二进制小数的高位有效位,后取的整数作为低位有效位。
  例如:0.7=(0.1 0110 0110...)B
  0.7*2=1.4========取出整数部分1
  0.4*2=0.8========取出整数部分0
  0.8*2=1.6========取出整数部分1
  0.6*2=1.2========取出整数部分1
  0.2*2=0.4========取出整数部分0
  0.4*2=0.8========取出整数部分0
  0.8*2=1.6========取出整数部分1
  0.6*2=1.2========取出整数部分1
  0.2*2=0.4========取出整数部分0

     1/24 = 0.04167 = 00001010
     0.04167*2 = 0.08334  ========取出整数部分0
     0.08334*2 = 0.16698  ========取出整数部分0
     0.16698*2 = 0.33336  ========取出整数部分0
     0.33336*2 = 0.66672  ========取出整数部分0
     0.66672*2 = 1.33344  ========取出整数部分1
     0.33344*2 = 0.66688  ========取出整数部分0
     0.66688*2 = 1.33376  ========取出整数部分1
     0.33376*2 = 0.66752  ========取出整数部分0

     a/8'd24 = (a * (00001010)) >> 8

方法二: 现在DC综合工具对于/ 在常数运算时,是可以识别,并且优化效果与方法一相当,所以可以采用
quotient = a/B的方式进行常数除法运算。

方法三: 对于被除数除数范围比较小的情况,可以采用查找表的方式,比如被除数为a[2:0] 除数为3,则通过查找表方式完成,Verilog示例如下:

            always @(*) begin
                  case(a)
                     3'h0          :   quotient = 3'h0;
                     3'h1          :   quotient = 3'h0;
                     3'h2          :   quotient = 3'h0;
                     3'h3          :   quotient = 3'h1;
                     3'h4          :   quotient = 3'h1;
                     3'h5          :   quotient = 3'h1;
                     3'h6          :   quotient = 3'h1;
                     3'h7          :   quotient = 3'h1;
                     default      :    quotient = 3'h0;
                  endcase
            end

网友:
楼主厉害了,持续关注中

网友:
好文章,准本慢慢的跟着一个一个的学习了解一下!谢谢楼主更新!!

网友:
这个是准备成书吗?

楼主: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考虑,不过目前先计划把内容补充完,看看大家的反馈。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补充和提问交流。目前主要考虑作为知识宣传,如果大家觉得以这样方式讲解RTL电路设计和Verilog语言比较好,后续再考虑是否出书推广。如果大家觉得不好,那就当作技术交流了。最近有点忙,更新有点慢哈,请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无符号加法在实现功能的时候,没有考虑a和b的那个数据位宽大,在进行功能实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考虑进去?不能直接默认a比较大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要考虑进去,在我写的Demo 代码里面是考虑了的哈,参考第4行,当然实现的代码,是可以优化,作为兼容A和B任意的位宽为最大的情况,我更新一下,参见第12行:

和C_WIDTH是根据A和B的位宽比较后决定的,如果A > B,则是A_WIDTH+1,否则就是B_WIDTH+1

1    localparam A_WIDTH = 16;
2    localparam B_WIDTH = 8;
3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4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5
6   reg [A_WIDTH-1  : 0]      a;
7   reg [B_WIDTH-1  : 0]      b;
8
9    reg [C_WIDTH-1  : 0]      c;
10
11    always @(*) begin
12          c = {{(C_WIDTH-A_WIDTH){1'b0}},a} +
                   {{C_WIDTH-B_WIDTH{1'b0}},b};
13    end

楼主:
今天来讲讲有符号数的加法,从无符号的加法章节就提及过,只要加数有一方为有符号数,则和一定是有符号数,重点强调一下,大家千万不要从场景上分析,认为C = A+B一定是>0,则及时A和B有一个是有符号数,那么和就是无符号数,我们只能从电路结构上决定C是无符号,还是有符号,原因是,大家场景分析,往往只是从正常功能场景分析,而忽略了异常场景。 比如
A[1:0]:作为无符号数
  2     |        .                    .
  1     |   .         .          .
  0  —|.——————.————————
         |0 1   2   3   4    5   6

B[1:0]:作为有符号数
  2     |
  1     |.                       .
  0  —|——.————.————————
-1    |             .
         0     1     2    3    4

C正常为:正常场景,C被当做无符号数,没有问题,与有符号数值一样。

  2     |
  1     |.    .      .     .     .
  0  —|——————————————
-1    |
         0     1     2    3    4

异常场景,或者说未来B[1:0]信号相位和幅度发生了变化
B[1:0]:作为有符号数
  2     |
  1     |            .
  0  —|——.————.————————
-1     |.                       .
         0     1     2    3    4

C[2:0]:作为有符号数(-4~3)波形
  3     |            .
  2     |
  1     |     .             .
  0  —|——————————————
-1     |.                        .
         0     1     2    3    4

C[2:0]:作为无符号数(0~8)波形, 0,1 两个坐标点,3,4两个坐标点,就存在很大幅度跳变
  7     |.                         .
  6     |
  5     |
  4     |
  3     |            .
  2     |
  1     |     .             .
  0  —|——————————————
-1     |
         0     1     2    3    4

所以C应该按照有符号处理,即便,从算法角度,希望C后续按照无符号进行后续计算处理,
也应该是做一个C的有符号到无符号转换,专访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C最高位取反,上面的里面即

C_UNSIGN = {~C[2],C[1:0]}

这样异常场景,C_UNSIGN的波形为,这样,只是增加直流分量,其幅度仍然没有变化:

7      |            .
  6     |
  5     |     .            .
  4     |
  3     |.                        .
  2     |
  1     |
  0  —|——————————————
-1    |
         0     1     2    3    4

楼主:
上面小节,主要跟大家强调,进行有符号运算,其和一定是有符号的,按照电路结构进行设计,如果根据场景需要把和作为无符号数使用,需要单独进行有符号到无符号转换,这个是电路结构的转换,不是简单定一个$signed去转换类型。有符号加法的Verilog实现形式,推荐两种方式:

方式一:传统方式,手动扩位,实现左右位宽匹配,扩位为符号位,另外信号输入有符号数,一定要显示定义,Verilog默认不定义就是无符号类型

1    localparam A_WIDTH = 16;
2    localparam B_WIDTH = 8;
3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4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5
6   reg signed [A_WIDTH-1  : 0]      a;
7   reg signed [B_WIDTH-1  : 0]      b;
8
9    reg signed [C_WIDTH-1  : 0]      c;
10  reg unsigned [C_WIDTH-1  : 0]      c_unsigned;
11
12   always @(*) begin
13         c = {(C_WIDTH-A_WIDTH){a[A_WIDTH-1]}},a} +
                    {{C_WIDTH-B_WIDTH{b[B_WIDITH-1]}},b};
14    end
15
16   always @(*) begin
17         c_unsigned = {~c[C_WIDTH-1],c[C_WIDTH-2:0]};
18   end
方式二: Synopsys推荐,直接定义好符号类型,和的位宽按照运算法则定义好,实际+地方不作位宽匹配,工具自动识别
1    localparam A_WIDTH = 16;
2    localparam B_WIDTH = 8;
3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4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5
6   reg signed [A_WIDTH-1  : 0]      a;
7   reg signed [B_WIDTH-1  : 0]      b;
8
9    reg signed [C_WIDTH-1  : 0]      c;
10  reg unsigned [C_WIDTH-1  : 0]      c_unsigned;
11
12   always @(*) begin
13         c = a + b;
14    end
15
16   always @(*) begin
17         c_unsigned = {~c[C_WIDTH-1],c[C_WIDTH-2:0]};
18   end

另种方式,综合效果是一样,个人还是推荐方式一,虽然写代码时间多花一点,但是整个代码更干净整洁,后续工具检查的Warning少,便于从LOG中检查出真正位宽不匹配的点,否则有很多这种伪不匹配Warning,LOG查看会非常费劲。 另外,强调一点,代码的编写从来都不是我们集成电路设计真正的瓶颈,真正时间是用于场景分析,需要分析,数据流分析,电路实现。代码编写只是我们设计思路的映射,所以初学者切忌不要被一些语言工具厂商或者教科书忽悠,认为作集成电路就是写Verilog,花大量时间学习和记忆一些枯燥的语法,大家会从我给的Demo看到,RTL 设计实现用的Verilog 语法都非常简单。我们核心是作逻辑时序和电路实现。

楼主:
忘了介绍有符号的比较器的实现,这里给补充一下,有符号比较,两边一定是有符号数,需要统一处理,上一节讲了有符号到无符号的转换,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把有符号数,转换成无符号数,然后进行无符号的比较,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当然,目前Synopsys的工具也非常先进,我们自动把数据定义为有符号数,在比较时候,加上系统函数$signed就可以自动实现有符号数的比较。Verilog Demo:

有符号比较器 Verilog写法一,(通过作有符号到无符号转换实现):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reg 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c;
       // A_WIDTH is bigger than B_WIDTH
       always @(*) begin
             if ((~a[A_WIDTH-1],a[A_WIDTH-2:0]} > {~b[B_WIDTH-1],b[B_WIDTH-2:0]}) begin
                   c = 1'b1;
             end
             else begin
                  c = 1'b0;
             end
       end

sysnopsys 推荐写法: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reg 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c;
       // A_WIDTH is bigger than B_WIDTH
       always @(*) begin
             if ($signed(a) > $signed(b)) begin
                   c = 1'b1;
             end
             else begin
                  c = 1'b0;
             end
       end

楼主:
下面在聊聊有符号减法,从电路结构上讲,只要涉及到减法,理论上其得到的结果就是应该是一个有符号数,所以大家按照这个原则进行设计就行,如果需要对结果作转换,进行有符号到无符号转换即可,Verilog代码也推荐两种风格:
方式一:传统方式,手动扩位,实现左右位宽匹配,扩位为符号位,另外信号输入有符号数,一定要显示定义,Verilog默认不定义就是无符号类型

1    localparam A_WIDTH = 16;
2    localparam B_WIDTH = 8;
3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4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5
6   reg signed [A_WIDTH-1  : 0]      a;
7   reg signed [B_WIDTH-1  : 0]      b;
8
9    reg signed [C_WIDTH-1  : 0]      c;
10  reg unsigned [C_WIDTH-1  : 0]      c_unsigned;
11
12   always @(*) begin
13         c = {(C_WIDTH-A_WIDTH){a[A_WIDTH-1]}},a} -
                     {{C_WIDTH-B_WIDTH{b[B_WIDITH-1]}},b};
14    end
15
16   always @(*) begin
17         c_unsigned = {~c[C_WIDTH-1],c[C_WIDTH-2:0]};
18   end
方式二: Synopsys推荐,直接定义好符号类型,和的位宽按照运算法则定义好,实际+地方不作位宽匹配,工具自动识别
1    localparam A_WIDTH = 16;
2    localparam B_WIDTH = 8;
3  // Sumation result width should be 1 bit more than biggest widht of adder factor
4    localparam C_WIDTH = if (A_WIDTH > B_WIDTH) ? A_WIDTH + 1'b1 : B_WIDTH + 1'b1;
5
6   reg signed [A_WIDTH-1  : 0]      a;
7   reg signed [B_WIDTH-1  : 0]      b;
8
9    reg signed [C_WIDTH-1  : 0]      c;
10  reg unsigned [C_WIDTH-1  : 0]      c_unsigned;
11
12   always @(*) begin
13         c = $signed(a) - $signed(b);
14    end
16   always @(*) begin
17         c_unsigned = {~c[C_WIDTH-1],c[C_WIDTH-2:0]};
18   end

楼主:
另外补充一下有符号运算容出现的问题,这种写法是有问题的,
6   reg signed [A_WIDTH-1  : 0]      a;
7   reg signed [B_WIDTH-1  : 0]      b;
8
9    reg signed [C_WIDTH-1  : 0]      c;

12   always @(*) begin
13         c = $signed(a-b) ;
14    end

这种写法是先不扩位,相减,然后补充符号位,和我们本意为违背的。

另外对于信号+常量的有符号运算,需要把常量类型前面+s 比如
12   always @(*) begin
13         c = $signed(a)-11'sd1024 ;
14    end

网友(点评):
初学者,学习了,谢谢

网友:
内容很全, 收藏先

楼主:
今天讲一下有符号乘法运算,有符号乘法,也是可以通过例化DW实现,同时也可直接通过* 实现,Demo 代码如下:
例化 DW Verilog 有符号乘法写法:

         localparam   A_WIDTH;
         localparam   B_WIDTH;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wire signed [PRDCT_WIDTH-1:0]         prdct;

         DW02_MULT #(
                            .A_WIDTH       (A_WIDTH         ),
                            .B_WIDTH       (B_WIDTH         )
                           )
          U_DW_MULT
                           (
                            .TC                 (1'b1                 ), // 0 for unsigned, 1 for signed
                            .A                   (a                     ),
                            .B                   (b                     ),
                            .PRODUCT       (prdct               )
                           );

Synopsys 推荐乘法运算Verilog 代码:
        localparam   A_WIDTH   =  8;
         localparam   B_WIDTH   =  16;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B_WIDTH-1:0]                b;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PRDCT_WIDTH-1:0]         prdct;

         always@(*) begin
               prdct = $signed(a) * $signed(b);
         end

对于一个变量,一个常量的无符号运算 :
         localparam                                            A_WIDTH   =  8;
         localparam                                            B_WIDTH   =  8;
         localparam   signed [B_WIDTH -1 : 0]     B              =  32;
         localparam                                             PRDCT_WIDTH = A_WIDTH + B_WIDTH;

         reg signed [A_WIDTH-1:0]                   a;  // Default declaration type is unsigned

         reg signed [PRDCT_WIDTH-1:0]         prdct;

         always@(*) begin
               prdct = $signed(a) * B_WIDTH'sdB;
         end

楼主:
对于乘法运算,另外需要设计考虑的是,如果位宽较宽的话,可能会存在FPGA进行原型验证时,找对到对应DSP的风险,所以需要提前考虑,对大位宽的乘法器进行位宽拆分。

楼主:
有符号除法:个人本身还未研究过怎么直接实现有符号除法,因为除法器本身在电路设计运用并不多,有符号除法,是可以通过无符号除法来实现的,因为可以通过把有符号数,转换器绝对器,进行除法运算,符号位,根据除数和被除数的符号属性既可。 比如A/B , 加入A和B都是有符号数,通过A和B最高位判断A和B是正数还是负数,通过A和B的绝对值进行除法运算,如果A为负,B为正,则商为负数,在绝对值得到的商基础上,进行无符号到有符号处理即可。

网友(2018-10-16):
顶,感觉好久没有更新了也

网友:
必须赞一个再走

楼主:
是很久么有更新了,主要最近事情比较多,下面应该是讲复数的加法和乘法了,复数的加法相对比较简单
(a+jb) + (c+jd) = (a+c) + j (b+d), 实部和实部相加,虚部和虚部相加,两部分的加法运算按照前面讲述的有符号加法进行实现即可。 这里重点讲讲复数乘法:
(a+jb) *(c+jd) =a*c+ja*d+jb*c-b*d=(a*c-b*d)+j(a*d+b*c)  按照通常运算,按照这个公式即可,对应乘法和加减按照有符号乘法和加减法处理,即总共需要4个乘法器和2个加法器(减法器),注意:在实际集成电路实现复数,就是分为实部和虚部两部分,不会作a+jb的加法运算。 上面的结构可以考虑对公式进行化简优化:
复数乘法的优化

复数乘法(a+j*b)*(c+j*d)=(ac-bd)+j*(ad+bc)有2中优化形式,如下:

结构1:

令:      m1 = (a+b)(c-d);m2 = bc;m3 = ad;

复则有:ac-bd  = m1-m2+m3;

            ad+bc = m2+m3;

结构2:

令:   m1 = d(a-b);m2 = a(c-d);m3 = b(c+b);

则有:ac-bd  = m2 + m1;

         ad+bc =  m3 + m1;

      以上2中结构,都是通过减少一个乘法器,增加3个加法器的代价实现资源的优化。但是通过比较可以知道:结构2中计算ac-bd和ad+bc的路径延时一样,都需要经过2级加法和1级乘法。而结构1各条路径的延时相差较大,如:计算ac-bd 需要3级加法和1级乘法,而计算ad+bc则只需要1级加法和1级乘法。路径延时相差较大时,需要按照延时最大的路径进行流水打拍,效果没有结构2好。

楼主:
下面在讲讲绝对值,绝对值主要针对有符号数进行处理,因为对于一个无符号数,他绝对值就是他本身。理论上讲,求绝对值就是判断该数如果为复数,则对其补码进行取反加1,如果为正数,则等于其补码,最高位都统一为0即可,但由于数字电路,对于一个有符号数来讲,其表示正负数的范围是非对称的,比如一个8bits的有符号数,表示范围是-128-127,负数最大是-128,而正数最大是127,所以对于-128,只能饱和到127,而无法直接到128,总而言之,需要判断负最大,饱和到正数能够表示的最大范围。

Verilog Demo

module ABS
           #(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
             (
               input           [DATA_WIDTH-1:0]            din,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dout
              );

          always @(*) begin
                if (din[DATA_WIDTH-1] == 1'b1) begin // negative data
                      if (din[DATA_WIDTH-2:0] == {(DATA_WIDTH-1){1'b0}}) begin // Max
                            dout = {1'b0,{(DATA_WIDTH-1){1'b1}}};
                      end
                      else begin
                           dout  = {1'b0,((~din[DATA_WIDTH-2:0])+1'b1)};
                      end
                end
                else begin
                      dout = din;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DATA_WIDTH很影响可读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影响可读性体现在哪里哈? 写硬件代码代码和写软件有很大不同,但是也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要有重用的思想,这样你一次写的代码可以通过参数化用到不同的场景和规格,这个也是有经验的成熟工程师和新手或者说市面上很多没有工程经验的人编辑的教科书的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我对ABS简化的一点看法:https://www.cnblogs.com/wjcdx/p/9813097.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大家积极投入讨论哈,信号命名长度这个确实可以优化,比如DATA_WIDTH, 我们可以缩写定义为DW,但是这个东西不用再重命名,其他有些在搞一些重名也是可以,但是重名的含义要清楚,而不能是通用的PAD之类的,比如正数最大值,就是PMAX,复数最大就用NMAX。

另外对于负最大处理,我之前的讲述提到过,尽可能用接近行为的RTL描述方式,不要自己优化成接近门级的电路,因为行为级在跟贴近我们的阅读习惯,具体用几个与,非门,或门实现,目前的综合工具优化效果非常好。 你可以把我描述和代码和你写之前对din取反的综合一把试试,两个综合结果不会相差太大。我们希望呈现出来大家读到代码,看到13行的时候,就很快明白我们的设计意图是赋值一个正最大值,而不是看到一个非门,还要去逻辑推算一下,这个东西是啥,这个才是真正的可读性。

优化代码如下:
01.module ABS
02.           #(
03.                parameter DW = 8
04.              )
05.             (
06.               input            [DW-1:0]            din,
07.               output reg    [DW-1:0]            dout
08.              );
09.          localparam PMAX = {1'b0,{(DW-1){1'b1}}};
10.          always @(*) begin
11.                if (din[DW-1] == 1'b1) begin // negative data
12.                      if (din[DW-2:0] == {(DW-1){1'b0}}) begin // Max
13.                            dout = PMAX;
14.                      end
15.                      else begin
16.                           dout  = {1'b0,((~din[DW-2:0])+1'b1)};
17.                      end
18.                end
19.                else begin
20.                      dout = din;
21.                end
22.          end
23.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

  1. dout  = {1'b0,((~din[DW-2:0])+1'b1)};

这一行不需要优化吗?
还有

  1. din[DW-2:0] == {(DW-1){1'b0}}

能不能直接与0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需要优化哈,那样反而把代码搞复杂了。 第二个地方,不能直接写0,因为代码工具检查会检查== 两边的位宽,所以对于常数,我们通常需要显示的告诉工具其位宽。 另外,在我们以往的实际工程,也有因为位宽问题,造成工具理解不一致的问题,所以通常的规范要求都需要做到位宽匹配。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觉得:负数求相反数,就是求2的补码。这个应该比较明确。
还有自动拓展位宽是Verilog语言规范要求的,这个基本的功能,一般的工具应该都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个不成熟的想法,abs比较特殊,输出都是正值,所以可以把符号位取消掉,把输出当成无符号数看待,这样就能处理最大负数的问题。比如-128取反加1,即:

  1000_0000 // -128
  0111_1111 // ~(-128)
  1000_0000 // ~(-128) + 1, 当成无符号数为128

这样实现也简单:

module ABS
#(
    parameter    DW = 8
)
(
    input  wire signed       [DW-1:0]          din,
    output wire              [DW-1:0]          dout
);

assign dout = din[DW-1] ? (~din + 1) : din;

endmodul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负数去相反数是补码,结论怎么得来的呢?
    以3bit数为例

    101  代表 -3, 对应补码应该是3 即011, 101 取反是010 即2,怎么是-3的补码呢?应该是010+001=011 才对哦。

另外位宽问题,我们有过工程教训,这地方就不争执了。  在啰嗦一点,RTL编码在整个工程开发过程中只占20%的时间,所以编码本身是不耗时间的,我们设计开发的精髓在于Design Spec的编写(时序和电路),所以不用太过多的纠结在一些编码细节上,编码作到简洁,可读性好,不要有歧义就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由补码的特性决定的:-a = two's_complement_of (a)。
求补动作是取反加1,不只是取反。

设a = -3:

  101 // -3
  010 // ~(-3)
  011 // ~(-3) + 1 = 3

楼主:
最大值和最小值,也要分为有符号和无符号的情况,然后通常采用一组寄存器对历史极值进行保存,用于与新进的数据进行比较,需要注意的是,保存历史极值寄存器初始值应该与求极值相反,即求最大值,历史值初始值应该为最小值,求最小值,历史值初始值应该为最大值。下面以无符号的最小值为例给大家参考:

module UNSIGEN_MIN
             #(
                 parameter DATA_WIDTH = 8
                )
                (
                 input                                      clk_sys,
                 input                                      rst_sys_n,
                 input [DATA_WIDTH-1:0]         din,
                output reg [DATA_WIDTH-1:0]  min
               );

               localparam MAX = {DATA_WIDTH{1'b1}};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min <= MAX;
                      end
                      else if (din < min) begin
                            min <= din;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两个小问题:
1.

  1. module UNSIGEN_MIN

是否应为

  1. module UNSIGN_MIN // unsign

2.

  1. else if (din > min) begin
  2.                             min <= din;
  3.                       end

是否应为

  1. else if (din < min) begin
  2.                             min <= din;
  3.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应该是din < min的时候,把din 赋值给min

楼主:
下面在讲讲饱和和截位,为什么要做饱和和截位,因为在之前的加法,乘法设计中讲到,按照理论位宽为A和B的两个数相加,则所得的和位宽为Max(A,B)+1, 乘积的位宽为A+B,而我们数字信号处理,往往是一长串的计算公式,比如(x0+x1)*y0*y1, 假设x0, x1, y0,y1的位宽分别为A,B,C,D,则,该计算公式最后结果的额位宽为max(A+B)+C+D ,可以看出,随着运算级数增加,位宽为成倍增加,所以从电路实现角度,后级运算实现的面积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需要对处理过程的数据进行饱和和截位,调整中间处理的位宽。

网友:
回复 楼主:

   顶一下

网友:
不错,能够坚持这么久

楼主:
上面讲了饱和截位和原因,主要针对信号处理的位宽作缩减,饱和主要针位宽的高位进行处理,类似于信号限幅,截位主要针对位宽低位,效果就是扔掉小数的后几位,也就是精度降低。 饱和和截位对信号的性能会有影响,但是通常会通过饱和和截位后的仿真评估这种影响对实际的系统是否能够接受。下面讲讲饱和和截位的实现,信号处理,通常都是处理有符号数,所以就以有符号的饱和和截位为例介绍:

饱和 (Saturation) Demo:
不考虑对称,因为前面跟大家提到过负数表示范围是不对称的,比如3bit的数据,有符号数表示-4~3,即以0位中心,负数极值是-4,正数极值是3,而不是4.

module DATA_SAT #(
                             parameter DIN_WIDTH                             = 16,
                             parameter DOUT_WIDTH                          = 8
                             )
                            (
                            input          signed  [DIN_WIDTH-1 : 0]       data_in,
                            output reg  sigend  [DOUT_WIDTH-1 : 0]    data_out,
                            output reg                                                sat_ind
                            );

localparam   signed [DIN_WIDTH-1:0]  POS_MAX = {{(DIN_WIDTH-DOUT_WIDTH+1){1'b0}},
                                                                              {DOUT_WIDTH-1{1'b1}}};
localparam   signed [DIN_WIDTH-1:0]  NEG_MAX = {{(DIN_WIDTH-DOUT_WIDTH+1){1'b1}},
                                                                              {DOUT_WIDTH{1'b0}}};

always @(*) begin
       if ($signed(data_in) > $signed(POS_MAX)) begin
             data_out = POS_MAX[DOUT_WIDTH-1:0];
             sat_ind   = 1'b1;
       end
       else if ($signed(data_in) < $signed(NEG_MAX)) begin
             data_out = NEG_MAX[DOUT_WIDTH-1:0];
             sat_ind   = 1'b1;
       end
       else begin
             data_out = din[DOUT_WIDTH-1:0];
             sat_ind   = 1'b0;
       end
end
endmodule

如果考虑对称饱和,则需要把负值最大饱和到正值极大值的相反值,下面给出对称饱和RTL代码示例:

module DATA_SAT #(
                             parameter DIN_WIDTH                             = 16,
                             parameter DOUT_WIDTH                          = 8
                             )
                            (
                            input          signed  [DIN_WIDTH-1 : 0]       data_in,
                            output reg  sigend  [DOUT_WIDTH-1 : 0]    data_out,
                            output reg                                                sat_ind
                            );

localparam   signed [DIN_WIDTH-1:0]  POS_MAX = {{(DIN_WIDTH-DOUT_WIDTH+1){1'b0}},
                                                                              {DOUT_WIDTH-1{1'b1}}};
localparam   signed [DIN_WIDTH-1:0]  NEG_MAX = {{(DIN_WIDTH-DOUT_WIDTH+1){1'b1}},
                                                                              {DOUT_WIDTH{1'b0}}};

always @(*) begin
       if ($signed(data_in) > $signed(POS_MAX)) begin
             data_out = POS_MAX[DOUT_WIDTH-1:0];
             sat_ind   = 1'b1;
       end
       else if ($signed(data_in) < $signed(NEG_MAX)) begin
             data_out = {NEG_MAX[DOUT_WIDTH-1:1],1‘b1}; // Symmetry process for negative maximum
             sat_ind   = 1'b1;
       end
       else begin
             data_out = din[DOUT_WIDTH-1:0];
             sat_ind   = 1'b0;
       end
end
endmodule

下一节介绍CUT的实现

楼主:
对于截位,我们也已有符号数为例子介绍,截位也要分为两种情况,即截位后的小数是按照最小或者最大取整,还是四舍五入,通常的算法需要做四舍五入,同时如果在按照取整方式,实现相对简单,因此我们以四舍五入的处理方式来示例。需要注意的是,在极值的时候,四舍五入是无法表示极值的范围,需要特殊处理,比如我们把4bits有符号数,截位1位,4bits有符号表示范围是-8~7, 截位1位,相当于除2,剩余的数的范围就是-4~3.5, 按照四舍五入方式,就应该是是-4~4,显然,3bits的数据,能够表示的范围就只有-4~3,因为极值就不能按照五入的方式处理,同时,一般也考虑对称截位,最终结果为-3~3.

module DATA_CUT #(
                               parameter DIN_WIDTH                                                =    16,
                               parameter DOUT_WIDTH                                             =    10
                              )
                              (
                               input             signed [DIN_WIDTH-1:0]                         din,
                               output reg     signed [DOUT_WIDTH-1:0]                       dout
                             );

localparam  CUT_WIDTH = DIN_WIDTH - DOUT_WIDTH;

always @(*) begin
      if (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 {1'b0,{(DOUT_WIDTH){1'b1}}}) begin // Postive max
            dout = 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end
      else if (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 {1'b1,{(DOUT_WIDTH){1'b0}}}) begin Negative max
            dout = {din[DIN_WIDTH-1 : CUT_WIDTH+1],1'b1};
      end
      else begin // Middle value , cut with 0.5 round
            dout = 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 {{(DOUT_WIDTH-1){1'b0}},data_in[CUT_WIDTH-1]};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NCO (Numeric Controlled Oscillator),即数控振荡器,产生数字化的本地载波,其目标是产生一个理想的正弦波或余弦波,更确切地说是产生一个频率可变的正弦波样本,相当于传统中频调制解调中的本振。NCO是数字通信技术中应用最多的模块单元之一,信号源,数字上、下变频,载波及本地载波产生等通常都要用到NCO。实现算法包括查表类(桑德拉、Taylor展开),流水线类(CORDIC、角度旋转算法)两大类,用FPGA实现时,前者占用较多的RAM资源,后者占用较多的LE资源(组合逻辑和寄存器)。我们介绍的是角度旋转算法。
传统的实现方法采用查找表,简单、准确,但其存放相位到幅度转换的查找表ROM 的大小和相位精度的位数成指数关系。当精度要求很高的时候需要大容量ROM,使系统的处理速度降低。一些改进的查表法通过压缩ROM 空间实现。比如利用奇偶对称性的存储内容映射技术、基于地址内容的曲线拟合技术和基于存储内容的分段差分技术,都是以增加处理逻辑的复杂性和处理时延为代价的,但这3 种高效技术能够有效的减少存储资源。
随着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用实时计算来替代查表能有效地提高系统处理速度。在实时算法中, 泰勒级数法和反函数求值法是不错的选择,但泰勒级数法的实现需要乘法器,在硬件的复杂性和速度上受到一些限制;反函数求值法在速度上要比坐标旋转数字计算机( CORDIC, Coordinate Rotat ion Digital Computer) 算法慢。而CORDIC 算法在硬件实现上只需要移位和加/减法即可完成复杂的计算功能,能很好地兼顾速度、精度、简单、高效等方面;而Madisetti算法进一步优化了CORDIC算法,对各方面的性能进行折中考虑,使其更适合于NCO的实现。
NCO采用全数字技术,具有分辨率高、频率转换时间快、相位噪声低等特点。将其应用于电子设备中,可以大大简化系统,降低成本。

网友:
出个文档吧

网友:
太棒了 楼主   谢谢无私奉献

网友:
很棒,建议出书,一定买十本支持楼主这样的工程师,初学者非常受用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干货啊!!

网友:
干活满满, 从eetop公众号转过来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赞了。持续跟进,学习。

感兴趣的有:
           上变频,下变频
           上采样,下采样
           DPD
           FFT
   ,在讲点控制类的,如SPI啥的

多谢多谢

网友:
干货满满,出书一定买

楼主:
有大家的支持,我一定继续坚持写下去,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收集成册,方便大家查阅。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介绍的可重用的思想对我触动很大,以前写的Verilog代码都没有考虑过是否可重用,导致后续需要修改时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感谢楼主,持续关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后面会有相关介绍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码也是一种艺术哈:)

楼主:
接着讲NCO,上次讲了NCO的基本应用,如果用常规的查表方式产生sin和cos,如果用高频时钟,比如1GHz,产生一个低频的sin和cos,比如100Hz,则需要存储的数据会非常大,因为1个100Hz的周期,需要1000000000/100=10000000个10GHz时钟采样点,考虑sin和cos的对称性,我们存储1/4的采样数据,需要存储10000000/4=2500000=2.5M个数据,假如一个数据8bits,整体需要2.5MB的存储量,所以存储表项对于物理实现是不划算的。通常我们采用Cordex算法计算sin和cos。我们先学习一下算法原理:
初始向量(X0,Y0)旋转θ角度之后得到向量(X1,Y1),此向量有如下关系:
X1=X0*cos(θ)-Y0*sin(θ)=cos(θ)(X0-Y0*tan(θ))
Y1=Y0*cos(θ)+X0*sin(θ)=cos(θ)(Y0+X0*tan(θ))
θ为待求角
假设初始向量经过N次旋转之后得到新向量,且每次旋转角度δ正切值都为2的倍数,则第i次旋转角度为δ=arctan(2^(-i)),即cosδ=(1/(1+2^(-2i)))^0.5
容易得到角度θ≈∑S(i)●δ(i),其中S(i)=1或-1,表示旋转角度的方向,

第i步旋转可以表示为:

X(i+1)=((1/(1+2^(-2i)))^0.5)●(X(i)-S(i)Y(i)2^(-i))

Y(i+1)=((1/(1+2^(-2i)))^0.5)●(Y(i)+S(i)X(i)2^(-i))

其中(1/(1+2^(-2i)))^0.5)称为校模因子,当旋转次数一定时,趋于一个常数,
Π(1/(1+2^(-2i)))^0.5)≈0.6073
而由极限 lim(1/root(1+2^(-i) = 1 (i->+无穷)可知,算法每一步就可以简化为:
X(i+1)=X(i)-S(i)Y(i)2^(-i)
Y(i+1)=Y(i)+S(i)X(i)2^(-i)
从而可以看出,对于移动的角度θ,现在只需要硬件加减法器和移位器就可以算出结果。
引入Z,表示i次旋转后相位累加的部分和,则:
Z(i+1)=Z(i)-S(i)arctan(2^(-i))
经过n次旋转之后,Z→0,即与目标角重合,即:
X(n)=X1=X0*cos(θ)-Y0*sin(θ)
Y(n)=Y1=Y0*cos(θ)+X0*sin(θ)

网友:
建议出书,出版后EETOP负责免费宣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少见的好贴,楼主做过基带吧,定点化的很多verilog 写法都非常实在,可以直接作为工程代码参考。建议出书, 常见模块写法速查,handbook 一类的
希望这个帖子能够坚持下去,像华为的深入浅出通信原理一样,成为经典做通信的同学,可以两个帖子一起看,我相信会受益匪浅的
http://www.txrj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4879&page=0

网友:
感谢楼主,做模拟的也来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F:

    基带,中频和主控 SOC,我都做过哈,所以我罗列出来的每个点,都是我自己的理解和经验分享给大家。确实市面上很多参考书籍,都是东拼西凑,对于集成电路开发的工程使用重点知识点没有讲到,所以我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把实实在在的开发内容分享给大家,免得大家在学习路上少走弯路,能够快速入门和上手。

网友:
干货,很受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文章 赞赞赞

网友:
每天来签个到,正在学习基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design spec 有没有相关模板,或者能单独讲一些design spec包含具体的内容吗?

网友:
建议出本书,一定鼎力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可以讲讲,每个公司可能模板格式会有不同,但是内容应该大同小异

网友:
特定注册了账号,前来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中。。。。。。

楼主:
近期有人给我反馈,希望讲解一些更基础知识,所以先讲一些更基础知识,再继续讲NCO的电路实现。说的数字电路的基础,不得不提18世纪德国数理哲学大师莱布尼兹发明的二进制,二进制就是1个位只有0和1两种数值,十进制就我们通常自然世界使用的数值,1个位表示0,1,2,3,4,5,6,7,8,9。 为什么在电子世界使用二进制来表示数值,而不用十进制呢?主要因为电子的物理可实现性的原因。因为一个位只有两个状态,那么我们设计一个开关电路即可表示一个二进制的一个位,比如集成电路使用CMOS管的开关状态来表示1(开)和0(关),如果要设计一个电路表示10种状态,就是简单的开关电路完成不了的事情,同时,开关电路具有较好的动态范围,可以接受电压的波动范围较大,假如这个CMOS管工作在1.0V,那么,表示1时,CMOS管打开,只要输出电平在0.6~1.1,我们都可以认为是逻辑1,表示0,CMOS关闭,输出电平为0~0.4都可以认为是0, 想想如果要0~1.0V的范围表示0~9 10种状态,那么比如0~0.9表示0,1.0~1.9表示1,2.0~2.9表示2,以此类推,那么电压如果波动,很容易把逻辑1变成相邻逻辑2或者逻辑0,所以对于器件的稳定性要求极高,难易实现。 所以,数字集成电路的世界就是二进制的世界,用个CMOS管代表一个二进制的1个位(bit)

楼主:
二进制跟十进制以及十六进制的转换关系,前面讲加法器的时候,有过提及,这里就不在重复,这里主要讲述与之对应的布尔逻辑,这里逻辑主要指两个布尔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数字电路世界里,布尔变量就是一个采用二进制表示的信号,比如一个布尔变量A,其状态有两种0 或者1, 布尔变量的逻辑关系主要有:

逻辑非 NOT(~符号表示),逻辑功能,输出值与输入相反,一般图形符号为:
                         |\
         in --------- | \O------------  out                         out = ~ in
                         |/

  真值表              in     |   out
              ------------------------------------------
                        0      |     1
                        1      |     0

逻辑与 AND(&符号表示),逻辑功能,两个输入都为1,输出为1,否则均为0,一般图形符号为:
                          _____
   in0 -------------|         \
                         |          ) ------------  out                         out = in0 & in1
    in1------------ |____ /

  真值表       in0    in1  |   out
              ------------------------------------------
                  0       0    |    0
                  0       1    |    0
                  1       0    |    0
                  1       1    |    1

逻辑或 OR(|符号表示),逻辑功能,两个输入都为0,输出为0,否则均为1,一般图形符号为:
                          __
   in0 -------------\   \
                          )    ) ------------  out                         out = in0 | in1
    in1------------ /__/

其实是个月亮的符号,这里不好画,所以大家将就看。

  真值表       in0    in1  |   out
              ------------------------------------------
                  0       0    |    0
                  0       1    |    1
                  1       0    |    1
                  1       1    |    1

逻辑异或 XOR (^符号表示),逻辑功能,两个输入相同,输出为0,否则均为1,一般图形符号为:
                          __
   in0 -----------\ \   \
                        ) )    ) ------------  out                         out = in0 ^ in1
    in1-----------/ /__/

  真值表       in0    in1  |   out
              ------------------------------------------
                  0       0    |    0
                  0       1    |    1
                  1       0    |    1
                  1       1    |    0

楼主:
通过上述逻辑,不但可以完成我们一些简单控制,同时还可以完成的加法运算,以一个单bit的半加器为例,半加器主要是指只有进位输出,没有进位输入的加法器,我们先画出单bit半加器的真值表
半加器真值表       in0    in1  |   sum   cout
               ------------------------------------------
                         0       0    |    0        0
                         0       1    |    1        0
                         1       0    |    1        0
                         1       1    |    0        1

从真值表可以看出,sum和in0,in1是一个逻辑异或关系,cout和in0,in1位一个逻辑与关系,即:
             sum = in0  ^ in1;
             cout = in0 & in1;

半加器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全加器,全加器,即在半加器的基础上引入进位输入cin,

全加器真值表   cin   in0    in1  |   sum   cout
               ------------------------------------------
                     0      0      0    |    0        0
                     0      0      1    |    1        0
                     0      1      0    |    1        0
                     0      1      1    |    0        1
                     1      0      0    |    1        0
                     1      0      1    |    0        1
                     1      1      0    |    0        1
                     1      1      1    |    1        1

    全加器的输出sum,可以看做是半加器输出sum基础上加一个cin,所以
                    sum = in0 ^ in1 ^ cin;
    全加器的进位输出,可以从真值表上看出,任意两个输入位1,则进位输出为1:
                   cout = (in0 & in1) | (in0 & cin) | (in1 & cin);

     再进一步扩展,把单bit in0,in1,sum,cout扩展至4 bit in0[3:0],in1[3:0],sum[3:0],cout[3:0],既可以完成10进制的加法运算,即
                   sum[0] = in0[0] ^ in1[0];  // 最低bit没有进位位
                   cout[0] = in0[0] & in1[0]; // 最低bit没有进位位

                   sum[1] = in0[1] ^ in1[1] ^ cout[0];
                   cout[1] = (in0[1] & in1[1]) | (in0[1] & cout[0]) | (in1[1] & cout[0]) ;

                   sum[2] = in0[2] ^ in1[2] ^ cout[1];
                   cout[2] = (in0[2] & in1[2]) | (in0[2] & cout[1]) | (in1[2] & cout[1]) ;

                   sum[3] = in0[3] ^ in1[3] ^ cout[2];
                   cout[3] = (in0[3] & in1[3]) | (in0[3] & cout[2]) | (in1[3] & cout[2]) ;

这里以加法器为例,主要目的是给大家介绍,我们通过基本的与、或、非、异或逻辑,就可以组合出跟复杂的逻辑,完成更复杂的功能,大家了解这个过程就行,对于采用逻辑真值表化简布尔代数的方法,如果大家不熟悉,或者不能掌握,关系不大,我们真正到了集成电路前端开发时候,我们重点在用什么电路描述逻辑功能,至于这些逻辑最后怎么映射到门级电路,这一步交给Synopsy的综合工具完成,如果没有意向致力于EDA综合工具开发的话,真值表化简电路的点,不要花太长时间拘泥在这里。 包括上面的加法器例子,也是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基本的门级电路怎么实现复杂电路的过程,而实际我们工程实现一个加法器就是在RTL里面用+即可,通常不会按照上述方式从门级开始设计,我们设计Level是从RTL级开始,这里特别说明,希望大家不要被误导认为我们电路设计完全门级开始。

楼主:
上面讲了,我们逻辑可以通过基本的与或非组成复杂逻辑,所以统称为组合逻辑,组合逻辑有个特点就是输出及时响应输入,没有历史状态的效应,比如一个与门,其实时序关系如下所示:

          out = in0 & in1;
                            ______             ________
  in0        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in1        _____________|
                                                     _______
out        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时序关系图,实际我们物理电路器件与器件之间走线长度并不等长,可能存在延时差异 比如下图所示:
                           _____
         -------------|         \
                          |          ) --in0_out-----------|
           ----------- |____ /                              |
                                                                   |                 _____
                                                                   |-------in0--|         \
                                                                                    |          ) -------out
                                                                  |--------in1--|____ /
                           _____                              |
         -------------|         \                             |
                          |          ) -in1_out-----------|
          ------------ |____ /

            假如 in0_out 到in0 的延时是5ps, in1_out到in1的延时是3ps,则时序图如下所示:
                                  ______             ________
  in0_out         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in1_out         ____________|
                                     ______             ________
  in0                 ___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in1                _____________|
                                              _             ________
  out               _____________| |______|
                                            毛刺

可以看出,由于路径延时差异,会导致门电路输入相位关系并不能保证理想状态的同时跳转,因为存在竞争行为,最后结果,我们叫做冒险,通俗讲就是会产生毛刺,所以为了滤出毛刺给系统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组合逻辑基础上,我们引入时序逻辑电路,在下一章节给大家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每天持续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你在文中提到的 sysnopsys 推荐写法 这些写法你是从哪里找到的呀?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关于乘法的实现,直接用       always@(*) begin
              prdct = a * b;
        end
实现。这种方式会不会带来时序问题啊?因为用IP例化的时候,比如在Quartus中是可以选择需要几个clock cycle的output latency,进行打流水操作的,这样子的时序会更好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always @(*) begin
          sub_dividend_divsor = {1'b0,divivend_cut } - {1'b0, divisor};
    end

    always @(posedge clk_sys or negedge rst_sys_n) begin
          if (rst_sys_n == 1'b0) begin
                lsf_dividend <= {LSF_REG_WIDTH{1'b0}};
          end
          else if ((div_strt == 1'b1) || (div_clr == 1'b1))begin
                lsf_dividend <= {{DIVISOR_WIDTH{1‘b0}},dividend};
          end
          else if (div_cnt_en == 1'b1) begin
                if (sub_dividend_divsor[DIVISOR_WIDTH+1] == 1'b1 ) begin
                      lsf_dividend <= {lsf_dividend[LSF_REG_WIDTH-2:0],1'b0};
                end
                else begin
                     lsf_dividend <= {sub_dividend_divsor[DIVISOR_WIDTH-2:0],
                                              lsf_dividend[LSF_REG_WIDTH-DIVIDEND_WIDTH-1:0],1'b0};

                end
          end
    end
楼主想问一下,第一处标红的地方,是否存在结果为负数的情况。
第二处标红的地方是否是表示sub_dividend_divsor为负,但是sub_dividend_divosr只有9bit,你的条件中的sub_dividend_divisor[9](第十位)是否是表示符号位。
第三处标红的地方,好像位宽没对上24bit,{sub_dividend_divisor[6:0](7bit),lsf_dividend[24-16-1:0](8bit),1'b0},一共只有7+8+1 = 16bit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在这个论坛上都有哈,给你一个链接
http://bbs.eetop.cn/thread-560537-1-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符号数相加的运算,如果采用手动扩位的方式进行加法运算,好像在定义变量的时候,不用声明signed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啦,下载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H:
回复 楼主:

   比较两个有符号数,比如 reg signed [4:0] a; reg signed [4:0] b;  直接用if(a>b)就可以吧?我平时这么用,好像也没出过问题啊。你可以箱子说明一下为什么一定要有符号数先转换成无符号数,在进行比较大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如果定义了符号属性,理论上if (a>b)也不会有问题,但是建议大家比较的时候加上$signed 用if ($signed(a) > $signed(b)) 主要目的是为了大家养成好的习惯,确保万无一失,没有歧义,另外如果前面定义的时候,忘了定义,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地补充。这个也是synopsys推荐的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种方式,肯定是按照1拍设计的方式来使用的,设计之前需要自己根据乘法器的位宽和你时钟频率来确定,你的设计能否满足1拍完成一个乘法运算,如果完成不了,可以考虑两种解决方式,一个例化DW IP,采用流水乘法器,这样实现一次乘法操作是多个周期,另外还是可以用*,只是设计采用Multicycle的方式,时钟约束按照mult cycle进行约束。 所以时序是设计出来的,不是随意去凑得哈。 是否用* 和还是DW,需要设计之前做评估,不是随意根据自己喜好去使用。通常来讲,1拍完成*的情况,*的优化效果会比DW好,这个synopsys的coding style 推荐也有讲哈。

楼主:
    我写的无符号的触发器,所以不存在符号位哈。第三个问题,应该是个笔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是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 {1'b0,{(DOUT_WIDTH-1){1'b1}}}吧?

楼主:
回复  rosshardware

   应该是din[DIN_WIDTH-1 : CUT_WIDTH] == {1'b0,{(DOUT_WIDTH-1){1'b1}}}吧?
引用 网友H:

嗯,好像是笔误了,多谢指正!

楼主:
上回我们讲到组合逻辑,分析由于路径延时差异,会存在竞争冒险,为了解决该问题,我们引入时序逻辑的概念,其基本思想,就是让信号在固定时钟周期上升沿(通常是采用上升沿)或者下降沿进行采集, 因为时钟周期通常都是ns级,而组合逻辑的延时通常在ps级,通过时序约束组合逻辑的路径延时,可以保证在时钟边沿不会采集到毛刺
                           __       __      __       __
   clk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_____
   in0_out         ___|          |____|
                                        _______________
   in1_out         _________|
                                 _____             ________
   in0                 ____|          |______|
                                           _______________
   in1                __________|
                                           _             ________
   out               ___________| |______|
                                         毛刺
                           __       __      __       __      __
   clk               __|    |__|    |__|    |__|    |__|   |
                                                                       ________
  out_q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家可以从时序图可以看出,通过时序约束,时钟上升沿采集到组合逻辑稳定的结果,避免毛刺的传递,当然时序逻辑相对于组合逻辑来讲,输出的延时会增加,不像组合逻辑是在输入变化时刻,及时响应,产生变化,时序逻辑会在时钟下一拍产生结果,因为时序逻辑引入整体的延时会增加。

时序逻辑,在集成电路里面,通常采用的就是DFF,就是D触发器,很多数字电路里面会讲到JK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之类,这个在数字集成电路里面基本都不会采用,所以初学者,不用再这里花费过多时间去理解各种触发器之间的差异。

楼主:
说道时序逻辑,就不得不提setup 和 hold这个概念,这个也是电路设计需要掌握的基本概念,
                             _______________
                            |                          |
           din ---------| D                   Q  |------------------dout
                           /|                          |
                 setup/  |   D Flip Flop        |
                          \ |                          |
           clk --------- |> clk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setup> |
            cl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safe before this| late after this
                   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n   ___ X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case 0
                          |<positive slack>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X___             case 1
                                                     |<negative slack> |

STA对FlipFlop 做Setup的检查,其目的是确保数据(din)在时钟(clk)的有效沿之前到来,如上图所示,也就是说数据不要到的太晚了(Too Late), case0, 即数据din到达D触发器输入端时间早于时钟上沿,既可满足setup时序要求,case1 ,则数据din到达输入时间晚于时钟沿,不能满足setup要求。怎么分析时序路径,放到下一小节讲,这里只是让大家对setup 有一个基本概念。
                             _______________
                            |                          |
           din ---------| D                   Q  |------------------dout
                           /|                          |
                 hold  /  |   D Flip Flop        |
                          \ |                          |
           clk --------- |> clk                  |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hold > |    |
            cl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
                                                        Early before this  | Safe after thi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i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X_
                                                                                  |<positive slack> |

STA 对FlipFlop做Hold的检查,其目的是保证数据在时钟的有效沿后能够稳定保持并足够长的时间(Data Remain Stable Long Enough),以使时钟能够正确的打到数据,如下图所示,也就是说数据不要到的太早了(Too Early).

估计大家只单纯看这个定义会有一些迷糊,没有关系,后续我们做一个真正时序路径分析,大家对这个两个概念就会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网友:
赞一个,小白一个

网友:
楼主能否给刚入行的小白点建议

楼主:
楼主能否给刚入行的小白点建议
引用 网友I:

    如果向入行做这个,就是先学习基本电路,集成电路最终实现是电路,Verilog 的RTL只是描述电路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不要一开始就陷入到Verilog语言的语法,集成电路基本电路并不复杂,就是组合逻辑电路和时序逻辑电路,把电路和时序搞清楚,然后在写RTL其实就比较简单了,很快讲完时序逻辑,我就会给大家讲一些基本逻辑电路,对应Verilog RTL的写法也会给大家讲哈。大家主要要把RTL描述和仿真的行为级描述分开学习,因为本身Verilog描述RTL的语法比较简单,上手也会比较快。

   另外,这是一个工程课程,大家没有经验的小白,我觉得可以买一个简单的开发板,走走设计电路,到些代码,做仿真,综合到FPGA,最后实现全流程。

网友:
LZ厉害的,能否整理成文档,直接分享附件~

网友:
LZ啥时候收集成册发表啊!

网友:
有大家的支持,我一定继续坚持写下去,后面有时间的话,我也会收集成册,方便大家查阅。
引用 楼主:

LZ,计划啥时候收集成册啊,这么优秀的帖子,出书也行啊!

网友:
回复  arthur_wang_orz

    基带,中频和主控 SOC,我都做过哈,所以我罗列出来的每个点,都是我自己 ...
引用 楼主:

顶,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Low\2345Pinyin\emoji\2018011201\1F44D.png

网友:
LZ,啥时候开始降到“SOC系统集成相关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比较忙,没有来得及搞:)

楼主:
LZ,啥时候开始降到“SOC系统集成相关设计”?
引用 网友J:

    估计明年春节前后吧,还有好多基础电路设计知识没有讲哈,主要平时还要工作,所以更新比较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8-11-16):
谢谢楼主,对于好多初学者来说,很有帮助对以后的电路了解和一些基础设计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坐等更新!

楼主:
有人提到希望看看,实际工程的设计Spec怎么写,这里面写一个例子供大家参考。

主要包括模块功能描述,模块基本架构,接口信号描述,接口时序描述以及详细电路设计。

网友(点评):
初学者,正在学习写spec,谢谢楼主,持续关注中

网友:
回复 122# rosshardware 这个文档写得非常详细,很好的示例文档,zanfile:///C:\Users\admin\AppData\LocalLow\2345Pinyin\emoji\2018011201\1F44D.png

网友:
置顶了,希望论坛里少点求资料和简单搜搜就能回答的问题,多点这种干货帖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法下载,看不了

网友:
还望楼主整理成册,坚决支持!

楼主:
    我可以下载哈,你看看,你是不是没有信元,好像默认系统需要扣除1个信元,这个系统设置的,不是我设置的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终于更新了,等的真着急呀

楼主:
后续我会陆续整理到这个文档中,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大家对于文档的格式或者描述有什么要求,也欢迎反馈给我,谢谢!

楼主:
回复  rosshardware

   版主,终于更新了,等的真着急呀
引用 网友H:

不要着急,我11月份和12月初都会比较忙一点,可能12月下旬会加快更新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版主,还是先忙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时间了再分享一下自己的个人经验,我们也可以学习借鉴

网友:
谢谢版主无私分享

网友:
坚决支持LZ这样的大牛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支持整理成WORD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了,看到了分享文件。帮助很大!

网友(2018-12-30):
非常不错,支持更新!

网友: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其次,能不能整理成文档形式?

网友:
总结的不错,感谢楼主

网友:
大神可不可以讲一讲算法映射相关的知识,比如把x264开源的c代码翻译成可实现的硬件视频编解码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前辈你好!看了你的帖子,也看了EETOP微信号上对你这篇文章的整合脱水版,觉得特别好!我的权限似乎不够,没法给你发私信,能否与我联系一下?我在出版社工作,我的邮箱是lvxiaocmp@qq.com,有些事情想问您,感谢!

网友:
大佬好棒,码住

楼主:
    这个两种不同体系结构,要讲起来会花点时间了

楼主:
大佬好棒,码住
引用 网友K:

    不好意思,好久没有更新,过完春节后,来继续更新:)

网友(2019-02-13):
感谢楼主分享!!!帮助很大!

网友L:
关于异步握手问题,可不可以,数据不care,数据的标志去跨始终

网友:
感谢楼主倾力分享,能否把内容编辑成文档上传呢,这样更方便我们学习,再赞楼主一下!

网友:
挺好的帖子  学习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写岂不是更简化:    wire [DW-1:0] in_data;

    wire [DW-1:0] in_data_abs =  in_data ^ {DW{in_data[DW-1]}} + in_data[DW-1];

网友:
期待前辈的更新

网友:
多謝樓主大大分享,好文+1ㄚ

网友:
回复 楼主:

    点个赞

网友:
精品帖, 里面全是干货,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03-16):
楼主如果出书,一定支持。其实前端逻辑设计的新手,会遇到好多这种问题,看似简单,但总是没想明白,然后出错。市面上讲逻辑设计讲到这么细的都没有,都是类似网上那种fpga教学的例程一样,没有什么用。希望楼主能出一本书,除了讲一些这种,再加一些ip级的架构的内容就更完美了。

网友:
每每看楼主列的题目,感觉真的很好,正式一份完美的总结。囊括了数字设计大部分的基础电路结构。如果出书,感觉会比现有的硬件架构的艺术和verilog编程的艺术要好的多。。加油

楼主:
目前正在跟一家出版社规划出书哈,大纲基本就跟上面罗列的一致,后续写书的时候,我也会不定期发布一些章节出来,不过出书是个漫长过程,可能明年年中,或者年底才能跟大家见面哈,请大家耐心等待:)

网友:
干货满满,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除法的实现,相对于加减乘要麻烦一些。当然目前除法主要支持无符号数除法,我们分为两类进行介绍,一类 ...

关于这段代码,有几点疑问?1.余数 remainder的定义,余数的位宽应该要等于除数的位宽,是不会比除数小的
output reg [REMAINDER_WIDTH-1:0]          remainder
1.在移位除的时候基数遗漏减div_cnt
assign  divivend_cut = lsf_divivend[DIVIDEND_WIDTH-1 -: DIVISOR_WIDTH];
2.比如 1100除以111 ,第一次长除就余下110,那么下一次就不应该使用{1‘b0,divivend_cut}(0110),而应该是{dividend_cut,//被除数截位的后一位}(1100)
  疑问在这个逻辑
   always @(*) begin
          sub_dividend_divsor = {1'b0,divivend_cut } (有疑问??)- {1'b0, divisor};
    end

网友:
真的干货~

网友:
楼主继续更新啊。加油!

网友:
赞,前辈犀利

网友(2019-04-25):
引用 楼主:
上面小节,主要跟大家强调,进行有符号运算,其和一定是有符号的,按照电路结构进行设计,如果根据场景需要 ...

网友:
嗯嗯,楼主真的说得很细啊,基本没见过有人这么工程化地讲verilog的用法。

网友M(2019-05-28):
有RR调度器code吗

网友:
感谢楼主总结,我应该慢慢爬楼多学习。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顺便帮顶

网友:
好久不见更了

楼主:
有人需要RR ARBITOR的代码,我就简单讲讲思路,给一份参考代码:
RR 调度,主要思想就是如果有N路申请调度的Request,那么如果第i路被调度成功,那么第i+1路在下一次就是最高优先级,i路就成为最低优先级,以4路为例,比如req[2]被调度成功,那么下次优先级顺序由高到低就是req[3],req[0],req[1],req[2], 所以实现上面,把所有可能的N种优先级顺序做成一个Map,通过一个branch指示记录,当前调度应该用到Map的那个分支,并对该分支作Leading One的计算,得到的结果在根据Branch指示,左移得到最终调度结果,通过更新Branch为gnt的左移一位

楼主:
说明一下代码,作了把这个IP做的尽量参数化,因此在进行分支选择时,采用branch  采用one-hot的表示方式,而并非通常的二进制,以4轮询为例,即branch 默认值为0001 代表第一轮就是req[0] 优先级最高,后续如果req[0]被调度成功,则branch更新为0010 代表下一轮,req[1]优先级最高,也就对应bit位 为高,就代表第几轮。

楼主:
另外对于Leading One的做法,也很多,DW也提供现成的IP,但是我们代码做法,是基于时序考虑,可能面积不是最优,但是对于高速设计来讲,时序是最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RR调度器code吗

请参考上面代码和思路,有疑问,欢迎交流

网友:
古德古德·感谢楼主经验分享!!!!!!!!!!!

楼主(2019-06-27):
引用 网友H:
回复 楼主:

我后面做过说明哈,如果a和b的符号已经定义好了,是可以直接用>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关于异步握手问题,可不可以,数据不care,数据的标志去跨始终

通常作异步握手,就是握手控制信号,数据信号通多d-mux方式完成采集

网友:
很好地帖子

楼主:
为了大家看起来比较系统一点,我准备按照按照各个章节在我的日志里面分享给大家,大家要学习的,今后可以看我的日志哈!

楼主:
http://blog.eetop.cn/home.php?mo ... amp;_dsign=65f24da3

我的日志地址,今天先发布一个基础篇,后续每个一周或者二周更新一次,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网友(2019-08-02):
基础的东西是根本。向楼主学习!

楼主:
http://blog.eetop.cn/blog-758441-6943824.html             2.1 二进制-0和1的奇妙世界
http://blog.eetop.cn/blog-758441-6943841.html              2.2 与或非-万物皆为逻辑门
http://blog.eetop.cn/blog-758441-6943904.html              2.3  半加器与全加器-一切尽在计算中 (今日更新章节)

网友:
前端的话 还得有协议啊 ufs emmc usb pcie
现在热门的还有rr算法
感觉多的说不完

楼主:
集成电路的知识结构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的半导体相关的电路设计知识,一类跟芯片本身承载的业务相关的知识,第一类知识是所有类型芯片都需要掌握的额,第二类就是针对于所作的芯片去学习的,所以我们重点放点第一类知识的总结和交流。第二类的属于专题类,不是所有的芯片都需要有一个USB接口,或者PCIE接口,这种协议类型后续作专题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