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如何设置PCB各软件过孔盖油

楼主(2018-09-04):
一.AD过孔盖油怎样正确批量性设置如下:

1.首选选择一个代表性过孔

双击过孔(via

2.左键单击选择这一过孔(via),然后右键Find Simillar Objects查找相似对像如下图

3.注意勾选红色框选项,然后OK

4.勾选下图红色框选项,关闭会话框,再次转出gerber后,阻焊层就不会出现过孔(过孔盖油)。

二.Protel 99 SE过孔盖油怎样设置
1.Design---Rules

2.Manufacturing---Solld mask expansion

3.双击上图点亮Solder Mask Expansion ③ 区域

4.对应修改④和⑤

三.PADS layout过孔盖油怎样设置

PADS Layout红圈过孔不选直接输出就OK了

关于过孔盖油过孔开窗此点,许多客户下单时经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就此问题点

说明如下:

过孔盖油:
1.下单上传的是pcb文件,并在下单时勾选过孔盖油,做板工艺就是过孔盖油。

2.下单上传的是gerber文件,按gerber文件生产,忽略下单勾选。

名词简义
过孔盖油,即导通孔(via)的焊环上面用油墨覆盖。
过孔开窗:即导通孔(via)的焊环裸露(如元件焊盘一样裸露出来)上锡,一般可用于调试测量信号,缺点是容易造成短路。

过孔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开窗,就是跟焊盘一样能很容易上锡 检验标准:上锡

第二种,盖油,检验标准:过锡炉及手工焊接过孔上不沾锡视合格。

  这是工艺决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过孔感觉没盖油的原因如下:因为阻焊油是液态的,过孔中间又是空的,在阻焊环上的

阻焊油经过烤的过程中很容易油进入过孔,从而导致过孔发黄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受阻焊油的浓度,烤炉及用力度有关,

所以会出现有的上面能出现绿色,而有的出现发黄。

第三种,塞油, 检验标准,不透光 上面一定要有油  第二种工艺存在这种问题,而对于像bga的过孔,
要求是比较苛刻的,

所以有了塞油这种工艺,是对第二种的一种重要补充,塞油的工艺做法是,先把过孔全孔塞上油,堵往过孔,这样阻焊环

上的油,就不会流入过孔,而达到了不会出现过孔发黄的现象。目前嘉立创四,六层板接受塞油这种工艺。

楼主(2019-07-30):
开窗,就是跟焊盘一样能很容易上锡 检验标准: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