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前同事做了一个1%的rc振荡器,多少钱买过来划算?

楼主(2018-09-04):
1.9v~3.7v
550uA
250u*250u
48MHz

量产测试,说是全温度全电压范围freq变化-0.5%到+0.5%

工艺是110nm,据说架构可以直接用在55nm没问题,频率可以相应提高。
有点想买

网友A:
我帮你做个千分之8的,110,55,40都验证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面积大了,功耗也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工艺引起的频率变化不考虑吗?

网友:
应该是可以trimming的吧

网友:
温漂咋解决?

网友:
电流上补点,其他的就只能忍着

网友:
我们第一版的silterra 0.18 工艺 温度系数50ppm/℃ 面积是170um*126um,300uA。
第二版面积160um* 110um,功耗250uA。
第三版只能减功耗了大约能到180uA,面积就无法缩减了。
需要trim初始精度和温度系数。理论上功耗翻倍的话频率可以跑到百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全温度频率变化是抛物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trim 能到+-0.25%的吗? 买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艺和温度都要trim,那随意做个振荡器,然后做个两维的查找表不行了吗?trim的分辨率是多少? 谢谢!

网友:
除了功耗大点,能把全温度电压范围做到+/-1%,不经过二次trimming的话,是蛮不错的结果,但是还需要考虑蒙特卡洛下的结果,在某个corner下的补偿没太大意义。完整的Simulation验证后做在+/-2%内应该可以满足绝大部分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系数由R+和R-的比例决定的,不trim温度系数稍微大些100~150ppm/℃。初始频率trim用8bit电流源实现,覆盖频率偏差±30%,每step大约0.5%。所以初始精度可以修正到0.5%。

网友:
回复 网友D:
RCOSC初始精度偏差叠加温度系数偏差1%就已经接近极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温度系数大概是20~40ppm, 电阻正负温度编个程,最后大概能做到+/-5ppm分辨率,调频率主要用电容。比较器offset给chop掉,注入电荷仔细调一下对消掉,比较器延迟和开关延迟用电路消掉。
看不出为什么初始精度一点trim的话做不到0.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美女, rcosc的jitter不行的,code就算不动,我估计波动都有0.2%,再加上pvt,0.5%,哇!!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关系,不会我可以教你,不想动手而已。

网友:
比较器的温漂怎么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所说的或许真的可以做到。初始精度的trim,要么trim电阻要么trim电流,这就相当于做了个简易的DAC。如果要达到±0.25%的初始精度,那么这个DAC的精度应该在8bit以上。trim温度系数的话R+,R-的串联能保证一阶温度系数的补偿,trim R+,R-的比例仍会有二阶温度系数的影响,这个不能忽略。用无环路延迟结构的话,是不必考虑一系列延迟影响的,环路中比较器的工作频率通常是OSC的输出频率或者是它的2倍,chop掉上十MHz比较器的offset须引入额外的辅助电路。实际设计中工程师会被功耗,面积,工艺可移植性等因素制约,也就不敢往上述方向去想了。

网友:
8Bit的DAC很容易,再说,分成4+4或者4+5什么的会更容易。

chop是干掉offset,和工作频率关系没有那么大,只不过电路稍微复杂点而已。

你这么说一下,发现+/-0.25%的量产要求还真不那么容易,对良率会有点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们那有MPW的机会么?有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2019-01-15):
1.9v~3.7v
550uA
250u*250u
48MHz

量产测试,说是全温度全电压范围freq变化-0.5%到+0.5%

工艺是1 ...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需要trim的话就太牛了

网友:
8Bit的DAC很容易,再说,分成4+4或者4+5什么的会更容易。

chop是干掉offset,和工作频率关系没有那么大, ...
引用 网友D:

大神,你也混这儿了?
你acuti是不是卖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trim办不到,就像bandgap一样,有精度需求的时候trim必不可少

网友:
有trim这个指标完全可以达到

网友:
前仿真数据

网友:
前仿真数据
引用 网友A:

电压可用
bandgap , 那电阻跟电容
?

HR 电阻
一般TC1 -4~-5m
需其它电阻去抵消
,

至于
PIPor MIM 变化都不小, 全部
5 corner
, temp
-40 ~150

都不算小
.

-0.5%+0.5%
..
是哪类做法?

一般做
2%
-40~150
度可达到
. 但如果全部
die
trim.

不知有没人做
trimless
bandgap
+ RC
振荡器  ?

网友(2021-03-07):
我也表示质疑,你还没算比较器的失调电压的温度系数,怎么量产

网友:
但是我看有些产品的规格书就是这样写的,不知能否禁得起测试

网友(2021-06-02):
请问一下,如果要经常换工艺的,有些工艺没有合适的R+和R-,或者说两者温漂都比较大,二阶很难抵消,那么要怎样做才能实现全温度+/-1%

网友:
温漂这个一般不trim的吧,CP成本有些高;
振荡器不考虑老化的吗?
trimming 精度的话,还有jitter;
感觉这个实测1%已经很牛皮了。。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A:
我帮你做个千分之8的,110,55,40都验证过

兄弟,吹牛逼是要上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