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DE中的scale设置在什么位置,烦请赐教

楼主(2018-09-04):
小弟现在使用SMIC 110nm工艺进行设计,design rule 里面提示需要将Cadence ADE 中的scale设置成0.9,满足shrink的要求,不知哪位用过的告诉一下应该如何设置,多谢!

网友(2022-12-20):
simulation=》options=》Analog里面

网友(2024-08-12):
当工艺需要缩放使用时,scale和scalem,有什么区别?

网友(2024-11-04):
在ADEL界面 -> Simulation -> Options -> Analog... -> Component  -> COMPOENT OPTIONS -> scale 0.9  ->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