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网表的问题

楼主(2018-09-04):
在layout中,数字模块是别人提供的,如何把数字电路的网表结合到模拟电路的网表中。试过在模拟电路的网表中添加数字端口并且调用的方法,不行。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
我们就是用 .include “....”   调用的。你要找找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可以在电路里把数字做成一个空壳,转netlist就带这个数字模块了,然后再把调用的端口顺序改成数字网表端口一致的,再include 进来真正的数字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