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et_multicycle_path约束的特殊情况

楼主(2018-09-04):
有没有大神知道set_multicycle_path -setup 0 是个什么情况,一般什么情形会约束成这样?

网友(2019-01-26):
用在source sync结构,一般加在PHY到chip外的接口上。典型DDR,FLASH都会用。
因为时钟和数据同步从source发到destination,所以接收端时钟需要在同一个edge采样数据而不是通常的下一个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