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的动态仿真

楼主(2018-09-04):
各位走过路过的大神,求指点啊。问题如下:
12位的SAR ADC,输入信号频率为105K,不同的采样频率下利用MATLAB计算出的有效位差很多很多,按理说加了窗函数应该可以处理非相干采样的啊,郁闷ing。这到底是为什么????

输入信号fin=105k.表格中的后三行分别是无窗函数,加了hanning /hamming窗函数的ENOB值

  采样频率    1.91M    1.914M    1.915M    1.92M    1.92M
  Num_sample    256    256    128    256    128
  无窗函数    3.66    5.01    6.33    5.01    6.43
  Hanning    4.57    8.95    11.57    8.95    8.43
  Hamming    4.55    7.89    8.67    7.89    8.29

网友:
不同采样频率,snr差异大也正常啊。问题是,你设计采样频率多少,差异是多少,等等等等,啥数据信息都没有,还想让别人给你分析?你去医院看医生,给医生说,你昨天能吃2碗饭,但是今天吃1碗就饱了,差异这么大,这到底是为什么????  请问你想让医生告诉你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非常抱歉啊,我昨天发帖的时候放了一张截图,刚刚才发现没有传上去,我不知道图片不能直接贴上去的,是我一时疏忽。我刚刚又重新编辑了下。如果可以,还请您指点一二,不尽感激,此番冒昧打扰,请您千万见谅。

网友:
你的采样点数也太少了吧,12bit,至少也得采2^12个点吧。表后三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表中的数据分别是无窗函数,加了hanning/hamming窗函数的ENOB的值。
请问,采样点数会影响很多吗?那我多采些点试试,谢谢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采样点数越多,精确度也越高。256个点基本没有精度可言!

网友:
采样点越多,精度越高,256个点仿不出真实结果。

网友:
采256个点有个毛的精度。。。一般都是4096,8192个点跑上一两天再看SND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
可否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是非相干采样,加入窗函数处理后计算出来的ENOB是否一定接近实际值了,还是说视情况而定。换句话说,窗函数在什么情况下,效果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
    我了解的知识太少,多谢指教,我多采一些点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加hanning窗是为了防止频谱的泄漏,hamming没用过,仿真结果和实际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祝工作愉快

网友(2024-05-29):
你好,你是怎么加窗函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