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PCIe3.0怎么兼容PCIe2.0的?

楼主(2018-09-04):
PCIe 3.0是128B/130B,PCIe 2.0是8B/10B。如果Host走2.0的协议,设备是3.0协议,这不是连link up都fail吗?有什么兼容机制来建立连接?

网友:
支持PCIe3.0的PHY也带2.0的PHY。
当training到2.0的时候,用2.0的PHY(8b/10b),当training到3.0的时候用3.0的PH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再问个问题:Host如何获取或者配置Device的BDF(Bus number、Device number、Function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