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GATE floating 问题

楼主(2018-09-05):
下面是我添加的语句:ERC SELECT CHECK floating_poly
floating_poly{@floating poly check
                       PATHCHK !LABELED NOFLOAT gt_con
}
LVS的结果会把MOS的GATE端 D端连接在一起情况也认定为float,请问是不是语句不完整还是有什么开关?

网友:
是否是floating_poly 的定义不对呢?

网友:
你的D端接的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gate 就去MOS管的GATE 跟自己的D端相接,显示结果是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有可能, 所以特意发出来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