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理解晶圆的尺寸越大,单晶圆上能制造的半导体器件的规模就越大?

楼主(2018-09-05):
请问,怎么理解晶圆的尺寸越大,单晶圆上能制造的半导体器件的规模就越大?

网友:
Wafer尺寸大,上面die更多,单die成本低吧,device规模和这没直接关系,工艺水平(40nm 28nm 20nm.....)决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Wafer尺寸大,上面die更多,单die成本低
是这个意思吗:2个5um^2的wafer上可以产生的die的数量肯定是少于10um^2的wafer上可以产生的die的数量?
因为wafer是圆形的,边界的die都是不能用的,因为切不出完整的矩形

网友:
回复 网友B:

    wafer没有5um,wafer尺寸一般有8英寸,12英寸等。一个芯片的工艺流程是固定的,wafer无论大小都要走一遍。如果wafer尺寸越大,相同产量下会明显减少工艺步骤,以达到节省成本的目的。可以理解为一片wafer面积越大,能够切出的die越多。

网友(2020-06-03):
楼主和各路大神,请教一下是不是晶圆越大,工艺越难做呀,原因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