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IC协议建模-读写EEPROM

楼主(2018-09-05):
 案例采用明德扬设计思想完成。IIC协议是非常常用的接口协议,在电子类岗位招聘要求中经常出现它的身影。关于IIC协议这里只做简要介绍,详细信息请自行百度或查阅相关Datasheet,网上资料非常多。该篇博文主要讲如何使用verilog来描述IIC协议,以读写EEPROM为例带领大家了解下明德扬四段式状态机规范和优势,另外还有一些自己在设计过程中总结的经验技巧。

  IIC协议时序格式以Datasheet中时序图的形式供大家参考。IIC协议有一条时钟线SCL和一条双线数据总线SDA。SDA在SCL高电平时保持稳定,否则视为开始或结束条件。

  发送端发送1byte数据后,接收端在下一个SCL高电平期间拉低总线表示应答,即接收数据成功。

  以下分别是器件地址为1字节的EEPROM的单字节写和读操作,需要注意的是DEVICE ADDRESS段中前四位固定是4'b1010,后三位根据EEPROM地址信号电平决定(本次实验地址信号引脚均接地,因此后三位为000),最后一位是读写标志位,低电平写。

  好了,有了以上五张时序图我们便知道要干什么了,就是实现这些时序嘛!对于这种串行时序,时间有先后且操作差异较大的要用状态机实现。每种类型操作定义在一个状态中,状态内部需要多个操作则配合计数器实现。整体设计思路如下:先构造时钟信号SCL,这里频率定义为200KHz,而系统时钟有频率为200MHz差分晶振提供,显然需要用到分频计数器。由于SCL高电平期间数据要保持稳定,所以我们在分频计数器计数到1/4处拉高SCL,3/4处拉低SCL,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结束计数时正好处于SCL低电平中间点,此处作为数据变化的时刻再合适不过。

  有了时钟信号,下一步就是通过不同的状态实现SDA信号线满足上述时序要求。我们先来划分状态(实际上时序图中都给我们标识好了),很明显综合考虑写和读两种时序,状态应定义为:初始状态、开始、写控制、响应1、写地址、响应2、写数据、响应3、重新开始、读控制、响应4、读数据、不响应、停止。这里写控制和读控制即是DEVICE ADDRESS阶段,唯一的区别在于读写标志位不同。能看出以上状态划分包括写流程分支和读流程分支,可以根据指令用一个标志位加以区分。

  定义状态参数并采用独热码进行编码:

  IIC协议中每次SCL高电平期间视为一次操作,因此为了让每个状态都有整数个SCL周期(完整分频计数周期),对每个状态进行比特计数,写控制、地址、写数据、读控制、读数据阶段计数周期是8,其他为1。另外为保证代码的“健壮性”,也就是即使发送1byte数据后没有响应也不至于挂死在等待响应阶段,设定在每次等待响应阶段若响应才进入下一操作,否则回到初始状态。由此得到状态转移图(只包括主要流程,转移条件及未响应回到IDLE状态未画出):

  至此所有的设计工作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是根据上述分析编写代码。在编写代码之前简要介绍明德扬四段式状态机的设计思想和代码规范:四段式状态机实质上是在三段式状态机基础上单独提出状态转移条件定义的结构。目的是让设计者一个时间段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当设计状态机的时候先把状态转移流程确定,而条件用不同的信号名代替,等状态转移流程确定后再定义转移条件。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作为条件的信号名可以很方便的在后续时序逻辑中使用。其中用于代替条件的信号名要遵循类似如下格式:<state_c>2<state_n>。<>处用状态名代替。

整体代码如下: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iic_interface#(parameter SCL_CYC = 1000)//200KHz  4 (  5     input clk,  6     input rst_n,  7       8     //用户侧接口  9     input write_en,//写指令 10     input read_en, //读指令 11     input [7:0]share_addr,    //读写复用地址 12     input [7:0] wri_data,//代写入数据 13     input wri_data_vld, 14      15     output reg busy,//总线忙信号 16     output reg [7:0] rd_data,//读回数据 17     output reg rd_data_vld, 18      19     //仿真用接口 20     output reg [13:0] state_c, 21      22     //eeprom侧接口 23     output reg scl, //时钟 24     input sda_in, 25     output reg sda_en, 26     output reg sda_reg 27      28     ); 29      30     reg [11:0] div_cnt; 31     reg high_middle,low_middle; 32     reg [3:0] bit_cnt; 33     reg [3:0] N; 34     //(*keep = "true"*)reg [13:0] state_c; 35     reg [13:0] state_n; 36     reg [7:0] wri_byte; 37     reg rd_flag; 38     reg [7:0] rd_buf; 39     reg [13:0] state_c_tmp; 40     reg [7:0] device_addr_wr_shift; 41      42     wire add_bit_cnt,end_bit_cnt; 43     wire add_div_cnt,end_div_cnt; 44     wire idle2start,start2wri_ctrl,wri_ctrl2ack1,ack12addr,addr2ack2,ack22wri_data; 45     wire wri_data2ack3,ack32stop,ack22re_start,re_start2rd_ctrl,rd_ctrl2ack4; 46     wire ack42rd_data,rd_data2nack,nack2stop,stop2idle,ack2idle; 47     reg ack_valid,ack_invalid; 48     wire [2:0] cs; 49     wire wri_vld; 50     wire [7:0] device_addr_rd,device_addr_wr; 51     wire [7:0] word_addr; 52      53     //状态编码 54     localparam IDLE     = 14'b00_0000_0000_0001,//1 55                START    = 14'b00_0000_0000_0010,//2 56                WRI_CTRL = 14'b00_0000_0000_0100,//4 57                ACK1     = 14'b00_0000_0000_1000,//8 58                ADDR     = 14'b00_0000_0001_0000,//10 59                ACK2     = 14'b00_0000_0010_0000,//20 60                WRI_DATA = 14'b00_0000_0100_0000,//40 61                ACK3     = 14'b00_0000_1000_0000,//80 62                RE_START = 14'b00_0001_0000_0000,//100 63                RD_CTRL  = 14'b00_0010_0000_0000,//200 64                ACK4     = 14'b00_0100_0000_0000,//400 65                RD_DATA  = 14'b00_1000_0000_0000,//800 66                NACK     = 14'b01_0000_0000_0000,//1000 67                STOP     = 14'b10_0000_0000_0000;//2000 68      69     //分频计数器 在响应操作直到完成或退出到IDLE中间都计数 7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71         if(!rst_n) 72             div_cnt <= 0; 73         else if(add_div_cnt)begin 74             if(end_div_cnt) 75                 div_cnt <= 0; 76             else  77                 div_cnt <= div_cnt + 1'b1; 78         end 79         else  80             div_cnt <= 0; 81     end 82      83     assign add_div_cnt = busy == 1; 84     assign end_div_cnt = add_div_cnt && div_cnt == SCL_CYC - 1; 85      86     //比特计数器 87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88         if(!rst_n) 89             bit_cnt <= 0; 90         else if(add_bit_cnt)begin 91             if(end_bit_cnt) 92                 bit_cnt <= 0; 93             else  94                 bit_cnt <= bit_cnt + 1'b1; 95         end 96     end 97      98     assign add_bit_cnt = end_div_cnt; 99     assign end_bit_cnt = add_bit_cnt && bit_cnt == N - 1;100     101     always@(*)begin102         case(state_c)103             WRI_CTRL:N <= 8;104             ADDR:N <= 8;105             WRI_DATA:N <= 8;106             RD_CTRL:N <= 8;107             RD_DATA:N <= 8;108             default:N <= 1;109         endcase110     end111     112     //---------------------iic时序四段式状态机部分-------------------------113     114     //时序逻辑描述状态转移115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116         if(!rst_n)117             state_c <= IDLE;118         else 119             state_c <= state_n;120     end121     122     //组合逻辑描述状态转移条件123     always@(*)begin124         case(state_c)125             IDLE:begin       //空闲状态126                 if(idle2start)127                     state_n <= START;128                 else 129                     state_n <= state_c;130             end131             132             START:begin    //产生开始条件 即SCL高电平期间SDA拉低133                 if(start2wri_ctrl)134                     state_n <= WRI_CTRL;135                 else 136                     state_n <= state_c;137             end138             139             WRI_CTRL:begin  //写器件地址和写标志位140                 if(wri_ctrl2ack1)141                     state_n <= ACK1;142                 else 143                     state_n <= state_c;144             end145             146             ACK1:begin   //等待响应147                 if(ack12addr)148                     state_n <= ADDR;149                 else if(ack2idle)150                     state_n <= IDLE;151                 else 152                     state_n <= state_c;153             end154             155             ADDR:begin  //写存储单元地址156                 if(addr2ack2)157                     state_n <= ACK2;158                 else 159                     state_n <= state_c;160             end161             162             ACK2:begin   //等待响应2163                 if(ack22wri_data)   //写操作164                     state_n <= WRI_DATA;165                 else if(ack22re_start)//读操作166                     state_n <= RE_START;167                 else if(ack2idle)168                     state_n <= IDLE;169                 else 170                     state_n <= state_c;171             end172             173             WRI_DATA:begin   //写数据 8bit174                 if(wri_data2ack3)175                     state_n <= ACK3;176                 else 177                     state_n <= state_c;178             end179             180             ACK3:begin   //等待响应3181                 if(ack32stop)182                     state_n <= STOP;183                 else if(ack2idle)184                     state_n <= IDLE;185                 else 186                     state_n <= state_c;187             end188             189             RE_START:begin  //若为读操作在响应2后再次构造开始条件190                 if(re_start2rd_ctrl)191                     state_n <= RD_CTRL;192                 else 193                     state_n <= state_c;194             end195             196             RD_CTRL:begin   //写入存储单元地址和读标志位197                 if(rd_ctrl2ack4)198                     state_n <= ACK4;199                 else 200                     state_n <= state_c;201             end202             203             ACK4:begin  //等待响应4204                 if(ack42rd_data)205                     state_n <= RD_DATA;206                 else if(ack2idle)207                     state_n <= IDLE;208                 else 209                     state_n <= state_c;210             end211             212             RD_DATA:begin  //读数据 8bit213                 if(rd_data2nack)214                     state_n <= NACK;215                 else 216                     state_n <= state_c;217             end218             219             NACK:begin  //不响应 无操作即可220                 if(nack2stop)221                     state_n <= STOP;222                 else 223                     state_n <= state_c;224             end225             226             STOP:begin  //构造停止条件227                 if(stop2idle)228                     state_n <= IDLE;229                 else 230                     state_n <= state_c;231             end232             233             default:234                 state_n <= IDLE;235         endcase236     end237     238     //连续赋值语句定义状态转移条件239     assign idle2start       = state_c  == IDLE     && (write_en || read_en);240     assign start2wri_ctrl   = state_c  == START    && end_bit_cnt;  241     assign wri_ctrl2ack1    = state_c  == WRI_CTRL && end_bit_cnt;242     assign ack12addr        = state_c  == ACK1     && ack_valid && end_bit_cnt;243     assign addr2ack2        = state_c  == ADDR     && end_bit_cnt;244     assign ack22wri_data    = state_c  == ACK2     && ack_valid && !rd_flag && end_bit_cnt;245     assign wri_data2ack3    = state_c  == WRI_DATA && end_bit_cnt;246     assign ack32stop        = state_c  == ACK3     && ack_valid && end_bit_cnt;247     assign ack22re_start    = state_c  == ACK2     && ack_valid && rd_flag && end_bit_cnt;248     assign re_start2rd_ctrl = state_c  == RE_START && end_bit_cnt;249     assign rd_ctrl2ack4     = state_c  == RD_CTRL  && end_bit_cnt;250     assign ack42rd_data     = state_c  == ACK4     && ack_valid && end_bit_cnt;251     assign rd_data2nack     = state_c  == RD_DATA  && end_bit_cnt;252     assign nack2stop        = state_c  == NACK     && ack_invalid && end_bit_cnt;253     assign stop2idle        = state_c  == STOP     && end_bit_cnt;254     assign ack2idle         = ack_state && ack_invalid;255     256 257     258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59         if(!rst_n)260             ack_valid <= 0;261         else if(ack12addr || ack22wri_data || ack32stop || ack22re_start || ack42rd_data || ack2idle)262             ack_valid <= 0;263         else if(ack_state && high_middle && !sda_en && !sda_in)264             ack_valid <= 1;265     end266     267     assign ack_state = state_c == ACK1 || state_c == ACK2 || state_c == ACK3 || state_c == ACK4;268     26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70         if(!rst_n)271             ack_invalid <= 0;272         else if(state_c == NACK && high_middle && !sda_en && sda_in)273             ack_invalid <= 1;274         else if(end_bit_cnt)275             ack_invalid <= 0;276     end277     278     //时序逻辑描述状态输出279     280     //scl时钟信号28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82         if(!rst_n)283             scl <= 0;284         else if(add_div_cnt && div_cnt == SCL_CYC/4 - 1)285             scl <= 1;286         else if(add_div_cnt && div_cnt == SCL_CYC/4 + SCL_CYC/2 - 1)287             scl <= 0;288     end289     290     //找到scl高低电平中间点29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92         if(!rst_n)293             high_middle <= 0;294         else if(add_div_cnt && div_cnt == SCL_CYC/2 - 1)295             high_middle <= 1;296         else 297             high_middle <= 0;298     end299     300     //三态门输出使能30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02         if(!rst_n)303             sda_en <= 1;304         else if(idle2start || ack12addr || ack22wri_data || ack32stop || ack22re_start || nack2stop)305             sda_en <= 1;306         else if(wri_ctrl2ack1 || addr2ack2 || wri_data2ack3 || rd_ctrl2ack4 || rd_data2nack || ack2idle || stop2idle)307             sda_en <= 0;308     end309     310     //数据总线输出寄存器311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12         if(!rst_n)313             sda_reg <= 1;314         else if(idle2start)315             sda_reg <= 1;316         else if((state_c == START || state_c == RE_START) && high_middle)317             sda_reg <= 0;318         else if(state_c == WRI_CTRL)319             sda_reg <= device_addr_wr[7-bit_cnt];320         else if(state_c == ADDR)321             sda_reg <= word_addr[7 - bit_cnt];322         else if(state_c == WRI_DATA)323             sda_reg <= wri_data[7 - bit_cnt];324         else if(state_c == STOP && high_middle)325             sda_reg <= 1;326         else if(ack22re_start)327             sda_reg <= 1;328         else if(state_c == RE_START && high_middle)329             sda_reg <= 0;330         else if(state_c == RD_CTRL)331             sda_reg <= device_addr_rd[7- bit_cnt];332         else if(ack_state)333             sda_reg <= 0;334         else if(nack2stop)335             sda_reg <= 0;336     end337     338     assign device_addr_wr = {4'b1010,cs,1'b0};339     assign cs             = 3'b000;340     assign word_addr      = share_addr;341     assign device_addr_rd = {4'b1010,cs,1'b1};342     343     //读取数据缓存344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45         if(!rst_n)346             rd_buf <= 0;347         else if(state_c == RD_DATA && high_middle)348             rd_buf <= {rd_buf[6:0],sda_in};349     end350     351     //读数据有效指示35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53         if(!rst_n)354             rd_data_vld <= 0;355         else if(rd_data2nack)356             rd_data_vld <= 1;357         else 358             rd_data_vld <= 0;359     end360     361     //读数据输出362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63         if(!rst_n)364             rd_data <= 0;365         else 366             rd_data <= rd_buf;367     end368     369     //读标志位37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71         if(!rst_n)372             rd_flag <= 0;373         else if(read_en)374             rd_flag <= 1;375         else if(rd_flag && (stop2idle || state_c == IDLE))376             rd_flag <= 0;377     end378     379     //总线忙信号380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81         if(!rst_n)382             busy <= 0;383         else if(write_en || read_en)384             busy <= 1;385         else if(busy == 1 &&(stop2idle || state_c == IDLE))386             busy <= 0;387     end388     389 endmodule

  可以看出状态机部分依次分为:时序逻辑描述状态转移,组合逻辑描述状态转移条件,连续赋值定义状态转移条件以及时序逻辑描述状态相关输出。并且至始至终使用state_c和state_n两个信号表示现态和次态,使逻辑更加清晰。接口部分为了方便仿真和调试,加入状态信号state_c。这里涉及到一个双向端口sda,用三个信号:输出使能sda_en,输出寄存器sda_reg和输入缓存sda_in表示。在顶层模块中使用这三个信号通过三态门的形式给出,关于三态门的使用细节和仿真方式稍后讲述。

  先设计其他模块和顶层模块,之后对顶层模块进行仿真测试,这时观察各个模块中信号数值分析排查问题。有了时序接口模块,在正确无误情况下,已经可以实现对EEPROM的读写操作。现在明确设计目的,我们要实现EEPROM的一字节数据读写,因此可以通过按键发送指令向EEPROM中某地址中写入任意一个数据,之后用另一个按键发送读指令将刚写入地址中数据读出的方式验证读写操作是否正常工作。编写控制模块(控制模块仅实现IIC总线空闲时才响应操作,实际上用按键方式犹豫时间间隔较长,不会出现多个指令抢占总线的情况,这里设计控制模块是为了适应其他场合或功能扩展用途)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iic_ctrl( 4     input clk, 5     input rst_n, 6     input local_rd, 7     input local_wr, 8      9     input iic_busy,10     output reg com_rd,11     output reg com_wr12     );13     14     wire ready;15     16     assign ready = !iic_busy;17     18     //写命令1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0         if(!rst_n)21             com_wr <= 0;22         else if(local_wr && ready)//iic总线空闲时才响应操作23             com_wr <= 1;24         else 25             com_wr <= 0;26     end27     28     //读命令29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30         if(!rst_n)31             com_rd <= 0;32         else if(local_rd && ready)33             com_rd <= 1;34         else 35             com_rd <= 0;36     end37     38     39 endmodule

  剩下只需加入按键消抖模块,并把按键消抖模块,控制模块还有时序接口模块都例化在顶层文件中即可。按键消抖模块在之前的博文中有讲述,这里使用计数器配合状态标志位的方式实现。需要说明的是多个按键使用一个按键消抖模块的设计方式:只需将信号位宽定义为可变参数。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key_filter 4 #(parameter DATA_W    = 24, 5             KEY_W     = 2, 6             TIME_20MS = 4_000_000) 7 ( 8    input clk    , 9    input rst_n  ,10    input [KEY_W-1 :0] key_in ,    //按键 按下为低电平11    output reg [KEY_W-1 :0] key_vld 12 );13 14     reg [DATA_W-1:0] cnt;15     reg flag;16     reg [KEY_W-1 :0] key_in_ff1;17     reg [KEY_W-1 :0] key_in_ff0;18 19     wire add_cnt,end_cnt;20     21     //延时计数器2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23         if(rst_n==1'b0)24             cnt <= 0;25         else if(add_cnt)begin26             if(end_cnt)27                 cnt <= 0;28             else29                 cnt <= cnt + 1'b1;30         end31         else32             cnt <= 0;33     end34     //按下状态才计数,松手清零35     assign add_cnt = flag == 1'b0 && (key_in_ff1 != 2'b11); 36     assign end_cnt = add_cnt && cnt == TIME_20MS - 1;37     38     //计数标志位,0有效 为了只计数一个周期39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40         if(rst_n==1'b0)begin41             flag <= 1'b0;42         end43         else if(end_cnt)begin44             flag <= 1'b1;45         end46         else if(key_in_ff1 == 2'b11)begin//松手重新清零47             flag <= 1'b0;48         end49     end50     51     //同步处理52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53         if(rst_n==1'b0)begin54             key_in_ff0 <= 0;55             key_in_ff1 <= 0;56         end57         else begin58             key_in_ff0 <= key_in    ;59             key_in_ff1 <= key_in_ff0;60         end61     end62 63     //输出有效64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65         if(rst_n==1'b0)begin66             key_vld <= 0;67         end68         else if(end_cnt)begin69             key_vld <= ~key_in_ff1;70         end71         else begin72             key_vld <= 0;73         end74     end75     76 endmodule

顶层模块例化子模块: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eeprom_top(  4       5     input sys_clk_p,  6     input sys_clk_n,  7     input rst_n,  8     input [1:0] key,  9     //仿真接口 10     output sda_en, 11     output [13:0] state_c, 12      13     //EEPROM接口 14     output scl, 15     inout sda 16     ); 17      18     wire sys_clk_ibufg; 19     (*keep = "true"*)wire busy; 20     (*keep = "true"*)wire read,write; 21     wire [7:0] rd_data; 22     wire rd_data_vld; 23     (*keep = "true"*)wire sda_reg,sda_in; 24     (*keep = "true"*)wire [1:0] key_vld; 25     //(*keep = "true"*)wire sda_en; 26     //(*keep = "true"*)wire [13:0] state_c; 27     wire [39:0] probe0; 28      29     IBUFGDS # 30     ( 31     .DIFF_TERM ("FALSE"), 32     .IBUF_LOW_PWR ("FALSE") 33     ) 34     u_ibufg_sys_clk 35     ( 36     .I (sys_clk_p),     //差分时钟的正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37     .IB (sys_clk_n),    // 差分时钟的负端输入,需要和顶层模块的端口直接连接 38     .O (sys_clk_ibufg)  //时钟缓冲输出 39     ); 40      41      42     key_filter 43     #(.DATA_W(24), 44       .KEY_W(2), 45       .TIME_20MS(4_000_000)) 46     key_filter 47     ( 48        .clk (sys_clk_ibufg)   , 49        .rst_n(rst_n)  , 50        .key_in (key),    //按键 按下为低电平 51        .key_vld(key_vld)  52     ); 53      54     iic_ctrl iic_ctrl( 55     .clk(sys_clk_ibufg), 56     .rst_n(rst_n), 57     .local_wr(key_vld[1]), 58     .local_rd(key_vld[0]), 59      60     .iic_busy(busy), 61     .com_rd(read), 62     .com_wr(write) 63     ); 64      65     iic_interface 66     #(.SCL_CYC(1000)) 67     iic_interface( 68     .clk(sys_clk_ibufg), 69     .rst_n(rst_n), 70      71     //用户侧接口 72     .write_en(write),  //写指令 73     .read_en(read),    //读指令 74     .share_addr(8'h15),//读写复用地址 75     .wri_data(8'h32),  //待写入数据 76     .wri_data_vld(1'b1), 77     .busy(busy),       //总线忙信号 78     .rd_data(rd_data), //读回数据 79     .rd_data_vld(rd_data_vld), 80     //仿真接口 81     .state_c(state_c), 82     //eeprom侧接口 83     .scl(scl), //时钟 84     .sda_in(sda_in), 85     .sda_en(sda_en), 86     .sda_reg(sda_reg) 87     ); 88      89     //三态门 90     assign sda    = sda_en ? sda_reg : 1'bz; 91     assign sda_in = sda; 92      93     ila_0 ila_0 ( 94     .clk(sys_clk_ibufg), // input wire clk 95     .probe0(probe0) // input wire [39:0] probe0 96 ); 97  98     assign probe0[13:0] = state_c; //14bit 99     assign probe0[14] = busy;100     assign probe0[15] = scl;101     assign probe0[16] = sda_en;102     assign probe0[17] = sda_reg;103     assign probe0[18] = sda_in;104     assign probe0[19] = write;105     assign probe0[20] = read;106     assign probe0[39:21] = 0;107     108 endmodule

  看一下软件分析出的原理图结构(ILA IP核是之后添加的):

  此处详细说明下双向端口使用:顶层模块中建立三态门结构,在输出使能有效时作为输出端口,无效是呈现高阻态,此时作为输入端口,由sda_in信号读取数值。那双向端口如何仿真呢?很简单,在测试文件中也构造一个三态门结构,而输出使能信号为设计中输出使能信号的相反值,这样在设计中该端口呈现高阻态时,正好在测试文件中相应端口作为输出的阶段。可以注意到我在顶层模块中加入了两个仿真接口:state_c和sda_en,方便在测试文件中找到给出响应的位置。测试文件如下:

  1 `timescale 1ns / 1ps  2   3 module eeprom_top_tb;  4       5     reg sys_clk_p,sys_clk_n;  6     reg rst_n;  7     reg [1:0] key;  8       9     wire scl; 10     wire sda; 11     wire sda_en;//高电平时待测试文件为输出 12      13     reg [15:0] myrand; 14     reg sda_tb_out; 15     wire [13:0] state_c; 16      17     eeprom_top eeprom_top( 18     .sys_clk_p(sys_clk_p), 19     .sys_clk_n(sys_clk_n), 20     .rst_n(rst_n), 21     .key(key), 22     .sda_en(sda_en), 23     .state_c(state_c), 24     .scl(scl), 25     .sda(sda) 26     ); 27      28     assign sda = (!sda_en) ? sda_tb_out : 1'bz; 29      30     parameter CYC = 5, 31               RST_TIME = 2; 32      33     defparam eeprom_top.key_filter.TIME_20MS = 200; 34      35     initial begin 36         sys_clk_p = 0; 37         forever #(CYC/2) sys_clk_p = ~sys_clk_p; 38     end 39      40     initial begin 41         sys_clk_n = 1; 42         forever #(CYC/2) sys_clk_n = ~sys_clk_n; 43     end 44      45     localparam IDLE     = 14'b00_0000_0000_0001, 46                START    = 14'b00_0000_0000_0010, 47                WRI_CTRL = 14'b00_0000_0000_0100, 48                ACK1     = 14'b00_0000_0000_1000, 49                ADDR     = 14'b00_0000_0001_0000, 50                ACK2     = 14'b00_0000_0010_0000, 51                WRI_DATA = 14'b00_0000_0100_0000, 52                ACK3     = 14'b00_0000_1000_0000, 53                RE_START = 14'b00_0001_0000_0000, 54                RD_CTRL  = 14'b00_0010_0000_0000, 55                ACK4     = 14'b00_0100_0000_0000, 56                RD_DATA  = 14'b00_1000_0000_0000, 57                NACK     = 14'b01_0000_0000_0000, 58                STOP     = 14'b10_0000_0000_0000; 59      60     initial begin 61         rst_n = 1; 62         #1; 63         rst_n = 0; 64         #(CYC*RST_TIME); 65         rst_n = 1; 66     end 67      68     initial begin 69         #1; 70         key = 2'b11; 71         #(CYC*RST_TIME); 72         #(CYC*10); 73          74         press_key_wr; 75         #120_000; 76         press_key_rd; 77         #80_000; 78         $stop; 79     end 80      81     //构造响应条件 82     always@(*)begin 83         if(state_c == ACK1 || state_c == ACK2 || state_c == ACK3 || state_c == ACK4) 84             sda_tb_out <= 0; 85         else  86             sda_tb_out <= 1; 87     end 88      89     task press_key_wr; 90     begin 91         repeat(20)begin//模拟抖动过程 92             myrand = {$random}%400; 93             #myrand key[1] = ~key[1]; 94         end 95         key[1] = 0; 96         #3000; 97         repeat(20)begin 98             myrand = {$random}%400; 99             #myrand key[1] = ~key[1];100         end101         key[1] = 1;102         #3000;103     end104     endtask105     106     task press_key_rd;107     begin108         repeat(20)begin//模拟抖动过程109             myrand = {$random}%400;110             #myrand key[0] = ~key[0];111         end112         key[0] = 0;113         #3000;114         repeat(20)begin115             myrand = {$random}%400;116             #myrand key[0] = ~key[0];117         end118         key[0] = 1;119         #3000;120     end121     endtask122     123 endmodule

  我的开发板使用差分晶振作为系统时钟,在测试文件中也要以差分信号的形式给出时钟。与单端时钟唯一的区别在于给出两个初始值不同周期相同的时钟信号。其中为了找到响应位置,引入状态编码,并在需要给出响应的时刻拉低总线。运行行为仿真:

整体结构:

写操作:

读操作:

 读写操作过程中状态转移、比特计数器、sda 、scl这些核心信号数据正常,仿真通过。实际上这是设计过程中遇到些小问题,修改代码后的结果。下一步要在线调试了,这里是本篇博文最后一个重点要说明的内容。以往我会使用添加属性的方式(*mark_debug = "true"*)标志要观察的信号,再在综合后使用debug设置向导引入调试IP核。经过实验发现调试核的引入是通过添加约束的方式实现的,而且当要观察别的信号时该约束部分必须改动否则报错,所以这里使用IP核例化调试探测流程,直接在IP catalog中生成ILA IP核。这里有一个小技巧:生成IP核是只使用一个探针信号,并把位宽设置的较大,且使用OOC方式。在例化IP核后使用这个信号的不同位宽部分连接需要在线观察的信号。这样可以避免在反复综合、布局布线的过程中重新编译ILA IP核部分,节约时间。

  打开硬件管理器,下载bit流后自动打开调试界面。设置触发条件观察波形,这里可以很方便的利用状态信号的不同状态设置触发条件。

写操作:

读操作:

写入数据定义为8'h32,读取bit依次是0011_0010,即为32,说明正确将写入数据读出。大家可以在本次实验基础上扩展,比如实现页写模式,或是使用串口来发送读写指令并读回数据等。经过本次博文,掌握了IIC协议的四段式状态机实现方式,双向端口的三态门结构及仿真方法,并能够灵活运用ILA IP核进行在线调试。

分享来源:https://www.cnblogs.com/moluoqishi/p/7434902.html

欢迎交流Q2122516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