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判断浪涌保护器(MOV)是否合格的测量方法?【ES9020防雷元件测试仪】

楼主(2018-09-05):
ES9020防雷元件测试仪具有:避雷器、防雷器、浪涌保护器、压敏电阻(MOV)、金属陶瓷放电管(GDT)、直空避雷管等性能测试、电压测量范围:10-2000V,漏电流测量范围:0.1~199.9uA、具有USB接口,可连电脑等功能。

拿出仪表

按“开关机”键,开机,默认测试类型为压敏电阻(MOV)

按“类型选择”键,切换到放电管(GDT)模

按“类型选择”键,切换到绝缘电阻模式

测量浪涌保护器接线图,红色线对应仪表红色端,对应浪涌保护器L端,黑色线对应仪表黑色端,对应浪涌保护器接地端

此处的浪涌保护器Uc电压是420V

浪涌保护器对照表,只要测量出电压在612V-748V之间,则可以判断浪涌保护器合格

按“启动测试”键测试,显示屏右下角显示“正在测试中”

当显示屏右下角显示“测试完成”,则显示屏显示出来的电压为浪涌保护器电压结果674V,在合格范围内,此第一路浪涌保护器合格。

用同样方法测试其它三路是否合格,注意:一般4个都同一颜色的都为压敏电阻结构,部分3+1的浪涌保护器N-PE颜色不同时为防电管结构,请切换到放电管模式再进行N-PE放电管进行测试。

按“开关机”键,关机,测试完成

附上浪涌保护器各种电压对应的参考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