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能够看得懂uvm源代码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8-09-05):
我出现了295行的错误,有哪位能看得懂源代码,知道是什么错误吗

网友:
为什么用用源代码呢?你自己的code有问题吧?

网友:
进入291行的else分支后无论t=null是否成立都会打印uvm_fatal, 出现295行的错误说明t已经被new过了,不时null

网友:
进入291行else分支说明281行 cast(param_t, t) 为0,说明 param_t 和 t 的类型不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param_t 和 t 这两个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param_t应该是sequencer对应的transaction,t是你调用request传递的transaction,你看看这两个是不是一致的?在你的sequencer代码和sequence代码里面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bbs.eetop.cn/thread-768501-1-1.html
   这是我之前发的帖子,有些代码都在里面了,你可以看看我到现在都找不出什么错误,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啊,还重新开了个帖子
如果可以的话,最好把你当环境放到打包放到网盘上,方便帮你查找问题,截图信息有限

网友:
嗯,有完整环境代码,应该就能看出来问题了,感觉就是sequence和sequencer接纳的transaction类型不匹配。

网友:
楼上说的对,他这就是$cast失败,类型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