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使的io pad的例化问题

楼主(2018-09-05):
dc时需要例化io,遇到下面几个问题,希望有人能指点我一下1.例化时遇到比如4位的输出端口,如何例化,由于pad输出是一位的,难道需要四个pad吗?应该不是这样,这样太占面积了,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比如
PBCD2RN PBCD2RN_result2(.OEN(1'b0),.REN(1'b0), .IE(1'b0), .I(result2_top),.PAD(result2),.C());
如果直接例化,显示宽度mismatch

2.在dc前例化的话,需要设置cell为donnot touch,这样只是不采取优化,但是综合时timing还是恶化了,怎么解决吗?

3.输出pad如何选择?我使用三态的话,显示
Warning: In design 'core', three-state bus 'result2_top' has non three-state driver 'C167/Z'. (LINT-34)
这样如何处理呢?忽视吗?

网友:
回答你前两个问题:
1、需要例化4个pad,没有办法,每个pad都是一个pin脚,在芯片上真实存在的。
2、设置dont_touch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时序 violation吧,我印象中pad的mos管很少呀。应该还没有一位全加器多呀,是不是哪里弄错了
3、三态门的话,我没有实际用过,但是我training的时候,貌似工艺库没有找到高阻态的standard cell
你这个warning报的好像是没有三态门的驱动,具体怎么用,我也不清楚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明已经把所有pad都设置成donnot touch ,然而最坏路径中还是出现了那个2.4,
而且actual transition也达到了2,这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
io延时2.4:你要查一下这个延时是怎么计算出来的,你是在pad端加了负载吗?可以参考一下lib文件里的写table表,看下里面的大致范围;dc/pt有个report前缀的命令报该timing arc延时的的计算过程

你这是io上的约束,输出的的信号result2[0],这个信号你确定是与clk同步?
假设以下情境:
     1) clk是内容时钟(pll等产生):内部时钟采集输出到io上的信号 扑街
     2)clk是IO上输入的时钟信号:io信号到内部生成时钟树,时钟树上有个概念叫latency,了解理解之后……所以用输入点的时钟采IO输出的信号 扑街
     3)所以人的clk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延迟的出现,你得自己去查了,查一下这个pad的延迟表,怎么对应出这么大的延迟的。个人估计是负载没有加,然后工具随便给了一个比较大的负载导致的。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尝试改变cell尺寸,得到以下结果,延时仍然很大,而且lib中关于pad的delay显示至少也是1.3ns,这样电路如果想工作在假如500M条件下的话,dc无法通过,如果改变负载的话,该怎么做呢?使用set_load对输出端口的电容进行定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lib中的延时就很大,至少在1ns以上,这样对于delay就无法进行约束了吧?

网友(2020-03-05):
同问,坐等答案

网友C(2021-05-0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是随路时钟吗, 如果是随路时钟的话, 你的时钟是ideal 的穿过 pad , 要加上delay 的
如果不是随路时钟 那这个设计有问题,高速接口有500M这么快的吗? 没用过

还有些疑问, 当是随路时钟时, 怎么 让dc 自动加上delay 呢

期待回复

网友D(2021-07-03):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随路时钟吗, 如果是随路时钟的话, 你的时钟是ideal 的穿过 pad , 要加上delay 的
如果不是随路时 ...

你的意思是随路时钟需要再加上network delay吗?这部分network delay包括从core->pad的?

网友C(2021-08-23):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随路时钟需要再加上network delay吗?这部分network delay包括从core->pad的? ...

时钟和data 是两条path , 大家一块往前走,data 有delay, 时钟也要有delay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和data 是两条path , 大家一块往前走,data 有delay, 时钟也要有delay 啊
...

说的没错,但是同问,如何让dc把时钟经过PAD的delay也计算进来呢,好像一旦定义成时钟,穿过PAD时就不计算任何delay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