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噪声仿真

楼主(2018-09-05):
现在大家都是怎么仿真环路的噪声?是用分别提取然后MATLAB/ADS处理那一套还是就直接在AMS仿真器上建模?

网友:
Typically, I simulate the pll in both AMS and spectre. For fast simulation, configure analog blocks to SystemVerilog. You can also add jitter to your analog blocks in SystemVerilog. Then you can extract the output zero-crossing point for psd plot. Once the AMS is verified, I purely run transient noise of the system in spectre and do psd again to check the phase nois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靠谱。
算一算基本就很准了。

网友:
用matlab处理用的比较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 cadence 的理想model直接建模就可以了, 不需要matl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