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reate_generated_clock中get_pins的疑问

楼主(2018-09-06):
create_generated_clock命令中的“get_pins"在综合阶段如何定义,此时还没有网表,比如“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CLKdiv2  -edges {2 4 6} -source CLK [get_pins Udiv/Q]”,get_pins如何定义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需要定义的节点是一个寄存器,就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个_reg/Q,例如你这个Udiv,就写成Udiv_reg/Q.

另外,如果还不对的话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
analyze -format verilog $RTLLIST
elaborate $DesignTopName
通过上面读入design之后,工具会利用getch库改一遍名字,执行上面两个命令之后将design保存一下
write -format ddc -hierarchy -output filename.ddc
然后在dc_shell中将这个filename.ddc读进来,然后get_cells -hier Udiv* 找一下你这个寄存器改了名字之后变成了什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Udiv是个cell的话,你可以找到一个它驱动的reg,然后get_pins -of */reg/clocked_on -leaf  -filter "pin_direction==ou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是在没有综合之前,只有RTL代码,并不知道这个reg的名字,上面那个只是我随便找的一个例子例子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在没有综合之前,只有RTL代码,并不知道这个reg的名字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简单啊,找到任意一个reg,他的输出名字+reg就是这个reg的名字,如果div直接是reg就更省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名字+reg是在综合之后的网表中存在的,在没有综合之前,如果create_generated_clock使用这个名字会报错,我试过了,因为在RTL中没有这个名字的寄存器。

网友:
回复 楼主:

   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rtl中的时钟并是直接产生

  1.   if(~rst) clk_div<=1'b0;
  2.   else clk_div<=~clk_div;
  3. end

直接

  1. create_generated_clcok -source [get_ports clk] -divide_by 2 [get_pins -of clk_div_reg -filter "pin_direction=out"] -name clk_div

  2. 当然也可以直接get_pins clk_div_reg/clocked_on

如果你rtl中是门控等组合逻辑产生的话,而你又没有手动去例话指定名字的话,假设这个产生的时钟是gclk,那么找gclk驱动的reg,例如

always @(posedge gclk or negedge rst)begin
if(~rst) aa<=0;
else begin
...
end
end

直接

  1. get_pins -of aa_reg/clocked_on -leaf -filter "pin_direction=out"

以上就能找到rtl的pin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耐心详细的解答,拿你举的第一个例子来说,我试过这种方法了,会报错,说找不到clk_div_reg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把你的create_generated_clock这个命令和对应的RTL代码粘一下,这样方便分析是哪里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感觉首先应该确认一下这个生成时钟pwm_clk_pre是不是在current_design    ICND2196 这个module下面如果是在ICND2196这个module下面,建议把你个get_pins换成[get_pins  pwm_clk_pre_reg/Q]
如果在ICND2196这个module下面例化的module下面,换成[get_pins -hier pwm_clk_pre_reg/Q]

另外,你source sdc肯定是在读入RTL之后的,读入RTL之后工具会先用GETCH 库改一遍名字,最后生成网表之前,会再按照你的design name rule改一遍名字,然后再生成网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 我看到有些是这样解决的综合分成两个部分
1. RTL to netlist  (r to n)
2. netlist to netlist (n to n)

generated clock 的约束在第二个步骤加进去

网友C:
在RTL里,将现有时钟定义点(比如某个分频计数器输出cnt_div[3])经过一个buffer,这个buffer直接调用库里的单元,综合约束里设置dont_touch。新的时钟定义点设置在这个buffer的输出。
这样不论在RTL里,还是综合网表之后,这个定义点永远都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按照你的方法,成功找到了generated clock的定义点。想问一下,create_generated_clock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来确定get_pins吗?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你的方法,还是不行。其实,仔细想想,在没有生成网表之前,是没有pwm_clk_pre_reg的,所以肯定会报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dc利用read_verilog或者read_vhdl或者analyze和elaborate的组合读入RTL之后要先translate the design into a technology-independent design(GTECH).就是说读入RTL后会先生成一个GTECH netlist,这个过程会改一遍名字,SDC里面的时钟定义应该都按照这个netlist里面的名字来定义。所以一般在读入RTL还没有进行compile之前要先将这个netlist保存下来,如果design特别大,debug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将这个netlist读进来。
所以我建议用我在2#提到的方法试一下。

15#提到的方法肯定在综合阶段没问题,但是增加了一个单元,只是在DC里面做了dont_touch,在pnr做时钟树的时候如果这个buffer优化掉了怎么办,DC时是不应该在时钟路径上加buffer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来说,SOC里的时钟模块,在RTL设计时,就应该考虑后续的综合和布线流程中对于时钟约束和定义的便利性。所以通常做法都是在RTL设计之初就在可能的时钟定义点上直接调用库里的单元(可能是buffer,inverter,MUX等等),并将这些调用的单元instance name为辨识度很高且不易普通重复的特殊名字,比如YYY_CLK_BUF,YYY_CLK_INV,YYY_CLK_MUX等等,综合脚本里只需要用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YYY_CLK_*" -h]的方式来匹配,简单快捷。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怀疑你应该是读入rtl生成getch 网表时名字改了,所以找不到,建议写出elab的网表查看他的名字,或者直接改name rule,应该是某一个变量值默认有问题   另外15楼的方法是常用的方法,在你的clock即去做时钟又去做数据的时候能很好的区分,不过我在流程里从来不会对它去设dont touch,因为我尝试过设与不设最后到pt的时候都没有改变,而且注意buff加了以后要设ideal,以防综合后的仿真时间delay过大,不过也有很多不进行这一步直接等最后的后防就没关系了
   但是我们还会遇到另外一种情况,并不是所有的设计你都需要一个个去加buff,这种情况就要像之前了,name rule订好了,你可以直接按前面的方法去通过rtl去寻找你想定义的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SDC里加了dont touch,后端流程也受这个约束,不会被优化掉。至于说综合时不能在时钟上加buffer,你这个说法属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最后需要得到的结果是:全流程走完后时钟树能满足时序要求,而在后端的CTS流程中,会将这个时钟树上所有的cell列入考虑,包括手动加上的这个buffer。

而且出于各种设计因素考虑,ICG单元,甚至delay cell都可以事先人为添加,何况buffer,inverter之类。工具仅仅是工具,都是按照人的指令干活,最后做出一个符合人为定义的目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前辈指点,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11-27):
回复 网友A:

    用您的方法,找到了MUX的pin脚,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说的这种做法也见到过,但现在不想在RTL里加入很过的STD CELL来标识,就采用了elaborate后,把verilog读进来的方法,也找到了需要约束的由MUX产生的时钟信号,这种做法和加入STD CEL比,会有什么弊端吗?

   谢谢。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C:
在RTL里,将现有时钟定义点(比如某个分频计数器输出cnt_div[3])经过一个buffer,这个buffer直接调用库里 ...

哇,这个问题提的好, 原先我也有这个问题,始终得不到答案,今天豁然了!感谢杰克 !

网友(2025-07-09):
引用 网友C:
在RTL里,将现有时钟定义点(比如某个分频计数器输出cnt_div[3])经过一个buffer,这个buffer直接调用库里 ...

请问,如果在RTL阶段,将分频逻辑包成一个module CLK_DIV,然后实例化它为DIV1,SDC再使用 get_pins DIV1/Q,这样可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