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cadence的仿真

楼主(2018-09-06):
cadnece的analoglib库里或者其他库,有没有dc仿真时是通路,ac仿真是断路的器件?

网友:
"res" (analogLib) 应该就可以。
你可以把“AC resistance" 的值设的很大,就形同开路。

网友:
当然,res 的 “resistance” 可以设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者放一个1T的电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全面,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我也想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