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数模混仿

楼主(2018-09-06):
最近再装IC617,装好后,发现选择模拟器的那一栏里,没有spectreVerilog,而IC5141上就有,看了下网上说的是需要装IUS?是这样吗?还是环境变量没有配置好?求大佬指教!!!

网友:
数模混仿不是AMS吗?

网友:
家用电脑什么样的配置可以顺畅运行IC617?

网友(2018-11-19):
应该是IC617移除了spectreverilog,这在官网工程师关于IC616使用spectreverilog的错误中有解答,我之前是IC616可以使用spectreverilog,没办法使用AMS,后面升级到IC617,环境变量基本没变,也是看到spectreverilog不见了,AMS是可用的,后面AMS应该是主流了,我的mmsim也升级到15了,之前是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