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怎么设置一个瞬态仿真多个仿真步进(已解决)

楼主(2018-09-06):
问题背景:我设计了一个ADC,正在进行联合仿真。其中有一个模块是软复位。该模块的行为是当电源电压低于某个阈值的时候,就会将电路的RST拉低,并在几个ms之后再拉高。为了让电路收敛,我采用电源电压从0开始上升到VDD的仿真方法。然后就出现每次仿真的时候都要等这个模块先把RST拉低,再把RST拉高这样一个过程。由于电路规模较大,仿真很慢,根本不可能仿几个ms这么长的时间。

问题:
我听cadence的员工说spectre通过修改网表可以实现一个瞬态仿真跑两个步进的操作。就是比如说前10ms,我的步进是1ms的。这样就可以先把软复位模块的行为跑完,然后10ms之后,我的步进是10ps,这样就能精确地知道电路的性能。

请问有人知道这个要怎么操作么?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可以试试 transient analysis里的"Dynamic Parameter"。
在"Dynamic Parameter"下,选"errpreset",然后选  vector。
在下面的表格中填入(例如)
0       liberal
10m  moderate
11m  conservative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我在Cadence官网上也看到这个方法。但是我没找到Dynamic Parameter在哪里设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版本太老被阉割了。直接修改网表进去做了。谢谢

网友(2023-12-18):
https://zhuanlan.zhihu.com/p/392505085
推荐看这个知乎回答

网友(2025-12-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路是启动+工作两部分组成,两个电路联合仿真,即使Dynamic Parameter设置为liberal,仿真还是太慢了。系统会因为工作电路自适应调整的步进还是较小,而我的启动电路的工作时间是几十ms,这就造成仿真很久。你说的在网表上面修改,可以发一下相关的网址或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