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利用HFSS仿真四端口变压器

楼主(2018-09-06):
最近需要用HFSS仿真四端口变压器,边界条件选的是lump port,激励用的Driven terminal, 仿单个电感值是正确的,但两个放在一起电感就变得很小。想请问这四个端口的激励源应该怎么加?目前是原边的一端加了1V,另外三端接地。谢谢!

网友(2023-09-20):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想问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应该怎么添加激励呀?想要的是给输入的两个端口用一截线段连接起来,然后给这段线段添加lump port激励,副边同样的操作。最后根据Z参数计算电感,但是发现电感值特别小,不知道是为什么?我看到论坛里面有的人是给每个端口都加上激励,这样输入的两个端口就有两个激励了,那样怎么计算电感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