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nnovus 做PR , 可否用pt做sta?

楼主(2018-09-06):
想了解下,innovus做PR的情况下,想用PT做sta,pt 写出来的timing eco脚本 怎么处理,给innovus 做eco?

网友(2025-03-20):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转换成innovus的相关命令来做eco

有具体脚本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厉害了,是physical aware的么?

请问有,把ECO转化成innovus形式的脚本吗

网友(2024-05-30):
引用 网友B:
怎么还是找不到term呢

现在可以了,开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怎么还是找不到term呢

网友C: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while {[gets $in_icctcl_file line]>=0}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line ]} {
set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S+)\}} $line uselessvar_a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hier_inst
set hier_inst $hier_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switch -regexp $line {
{size_cell} {
regexp {size_cell\s*\{(\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cell_typ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ChangeCell -inst $hier_inst$inst -cell $cell_type \n"
}

{remove_buffer} {
regexp {remove_buffer\s*\[get_cell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DeleteRepeater -inst $hier_inst$inst -nonPhysical \n"
}

{insert_buffer} {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new_cell_name\s*\{(\S+)\}} $line uselessvar_a term cell_type new_netname new_cellnam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AddRepeater -term $hier_inst$term -cell $cell_type -new_net_name $new_netname -name $new_cellname  -hinstGuide $hier_inst1   \n"
}
}
}
close $in_icctcl_file
close $out_innovus_file

PT 的icc tcl转innovus的脚本,在该脚本目录下打开终端输入tclsh,然后复制该脚本进去,最后输出${output}.tcl,然后在innovus里source -echo -verbose ../shiftreg_PT/${output}.tcl。PT用write_change -format icctcl -output ${output}_icc.tcl写出icc tcl。其中${output}是自定义的名字,这里是变量,实际需要修改为自己的名字

引用 网友D: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引用 网友D: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tcl w]

你分享的这个脚本在匹配insert_buffer xxx 的line的时候,因为-new_cell_names和-new_cell_names这两个字段后面少写了s,在运行的时候会报错匹配不到term,现在加上s之后已经可以了。最后表达对您分享脚本的感谢

learnsure
change_icctcl_to_innovstcl

############################################
# edit by wangnengxue 20200911 #
# Email : nengxuew@cadence.com #

###########################################

proc write_eco_change {args} {

set output ""
parse_proc_arguments -args $args results
foreach argname [array names results] {
if {[regexp -nocase {\-output} $argname ]} { set output $results($argname) }
}

write_change -format icctcl -output ${output}_icctcl

set in_icctcl_file [open ${output}_icctcl r+]
set out_innovus_file [open ${output} w]

while {[gets $in_icctcl_file line]>=0}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 $line ]} {
set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if {[regexp {current_instance\s*(\S+)} $line uselessvar_a hier_inst]} {
set hier_inst1  $hier_inst

set hier_inst $hier_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continue
}

switch -regexp $line {

{size_cell} {
regexp {size_cell\s*\{(\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cell_typ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ChangeCell -inst $hier_inst$inst -cell $cell_type \n"
}

{remove_buffer} {
regexp {remove_buffer\s*\[get_cells\s*\{(\S+)\}\]} $line uselessvar_a inst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DeleteRepeater -inst $hier_inst$inst -nonPhysical \n"
}

{insert_buffer} {
regexp {insert_buffer\s*\[get_pins\s*\{(\S+)\}\]\s*(\S+)\s*-new_net_name\s*\{(\S+)\}\s*-new_cell_name\s*\{(\S+)\}} $line uselessvar_a term cell_type new_netname new_cellname
puts $out_innovus_file "#$line"
puts $out_innovus_file "ecoAddRepeater -term $hier_inst$term -cell $cell_type -new_net_name $new_netname -name $new_cellname  -hinstGuide $hier_inst1   \n"
}
}
}

close $in_icctcl_file
close $out_innovus_file

}

define_proc_arguments write_eco_change -info "User change pt_script format to innovus script format \nExamble: write_eco_change -output ./wangnengxue.innovus.tcl" \
-define_args {\
{-output "Specifies the output script filenane and path"}
}

网友(2022-06-22):
转换成tcl脚本

网友(2021-07-26):
引用 网友A:
写脚本转换成innovus的相关命令来做eco

求脚本

网友(2020-07-10):
公司会有把icc2的命令转成inn的脚本的。

网友(2019-04-24):
引用 网友E:
写一个脚本,将ICC2的命令全部替换成INNOVUS的命令,然后source

您好,请问脚本处理时,ecoAddRepeater 命令加入的buffer,有时出现hierarchical 不对,导致后面又会对这个cell操作的时候就找不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2018-09-17):
要的要的。

网友F:
厉害了,是physical aware的么?
引用 楼主:

swap only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要insert_buf的情况怎么去处理。谢谢。

网友E:
写一个脚本,将ICC2的命令全部替换成INNOVUS的命令,然后source

楼主:
我写了个脚本自动在pt做pba eco,生成ecoChangeCell脚本去innovus刷,几秒就好了。
引用 网友F:

   厉害了,是physical aware的么?

网友:
提供一种方法,pt做完ECO后,write_change -format dctcl -output eco.tcl
然后在dc_shell中读入网表,然后source 这个eco.tcl,再write生成一个新的网表,直接把这个网表给pnr就可以了

网友:
我写了个脚本自动在pt做pba eco,生成ecoChangeCell脚本去innovus刷,几秒就好了。

网友A:
写脚本转换成innovus的相关命令来做eco

网友:
sign off不用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