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 时序路径优化

楼主(2018-09-06):
如图所示,用反相器、与非、或非、异或还有选择器优化从IN#到OUT的时序路径

数字IC时序路径优化

数字IC时序路径优化

网友:
原则是:时间相同在一组,时间短的在前,用选择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时间相同的一组,是希望保证mux选择器的切换时间能够一致,不然先选择a再选择b,和先选b再选a,切换的延迟是不一致的。时间短的mux放前面,这个很好理解,短延迟的mux放前面,长延迟的mux放后面,最终的关键路径是长延迟的,而不是长+短的延迟。
因为长延迟的mux稳定的时候,短延迟的mux已经稳定了。
希望能帮助你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根据您的说法,还是有些不是很懂,问题如下:       1.长延时在题目中是哪条?
       2.时间相同的为一组,用选择器mux进行选择,比如题目中的IN0和IN1作为mux的输入端,那么根据什么进行选择呢?那这两个信号也不能同时传输呀?
       3.时间短的mux放前面,时间长的在后面,为什么关键不是长延时呐,能不能以图的形式来描述一下,感谢您。

网友:
抱歉,今天上班才看到,回答你的问题
长延迟路径是你图中2ns的路径。
将0.1ns和0.5ns的延迟路径放在前面的mux,2ns的路径放在后面的mux。
mux的输入端谁先谁后并没有关系。case语句是没有执行优先级的,if else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