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UPF综合问题。

楼主(2018-09-06):
本人目前主要在学习低功耗验证这一块,目前有一个疑惑。   我的UPF中用到了isolation,level shifter,power switch, retention。在综合之后,工具吐出了一版新的UPF';以及网表。网表中插入了isolation,level shifter 以及retention的dff。但是在吐出的UPF’中,只添加了level shifter的电源连接关系,而没有retention的电源连接关系,那我改如何去做DC综合之后的网表仿真呢?不知道他的电源连接关系,怎么去实现这个model的功能呢??

网友:
不是很清楚。关于保持单元,是不是需要通过指令设置呀?LS是可以自动插入的。其他可以吗?

楼主:
我是希望得到解答,目前自己在摸索这方面的知识,这方面的资料目前没有找到呢

网友A(2023-10-11):
楼主解决了吗?
我综合后网表仿真,retention断电之后不能恢复数据(latch跟着断电了),感觉跟电源连接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综合后网表仿真,retention断电之后不能恢复数据(latch跟着断电了),感觉跟电源连接有 ...

借楼问一下,做综合时是不是需要引用专用的库,就是包含isolation cell或者level shifter cell的库?否则会报这样的warning:
The target library contains no replacement for isolation cell "~";it was not translated,这些库的名称一般都是怎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楼问一下,做综合时是不是需要引用专用的库,就是包含isolation cell或者level shifter cell的库?否则 ...

综合需要低功耗的库
综合会插入iso,retention单元,pnr插入power Switch
名称有LPK关键词

网友C(2024-01-15):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
我综合后网表仿真,retention断电之后不能恢复数据(latch跟着断电了),感觉跟电源连接有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解决了嘛?

工艺库的问题,doc功能描述跟verilog模型功能不一致,retention 的verilog单独仿真才发现的

网友:
如果你只是为了验证upf的正确性,可以直接用RTL+upf来仿真,基本的upf问题都能仿真出来,电源的连接关系不是在DC综合的网表中体现的,是PR最终吐出来的带pg的网表,用这个网表可以仿真真实的电源关系(包括power domain,isolation,retention 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工艺库的问题,doc功能描述跟verilog模型功能不一致,retention 的verilog单独仿真才发现的
...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库呀,具体行为应该是怎么样的?单独仿真应该怎么做呀?卡住好几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用的是哪个库呀,具体行为应该是怎么样的?单独仿真应该怎么做呀?卡住好几天了 ...

按照文档描述功能仿真,把一个cell当成一个module写testbench,这只是验证cell功能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