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PLL中前馈型DSM的结构

楼主(2018-09-06):
大家好,我最近在研究一种前馈型的DSM结构,我看了一些论文,这种结构的DSM应用的较多,我推导了一下它的信号传递函数和噪声传递函数,信号传递函数并不为1,而是一个全通滤波器,低频时增益为1,高频时增益增大。论文大多只考虑了系统的噪声传递函数,而没有讨论信号传递函数,我看了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书中关于前馈型DSM的介绍,发现该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三级累加器是存在一定的直流分量的,这就要求累加器的字节长度要较大,而且,该信号传递函数可以通过将输入叠加到量化器前面来修正达到1,为什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并不进行修正呢?目前这样做有何好处吗?该DSM的输入稳定范围应该如何计算呢?谢谢各位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信号传递函数为1的结构框图

楼主:
求助各位!!

网友:
对于pll来讲,整体传递函数的直流增益为0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dc增益为0?请教一些,该怎么理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信号传递函数的直流增益。对应的就是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