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设计中时序约束该怎么理解?

楼主(2018-09-07):
1.FPGA设计中时序约束的功能是不是这么理解的:就是添加的约束是我的设计目的,具体点说就是我的设计要求,外部设备要求FPGA实现约束里的性能。如果时序违规了,说明这个设计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这么理解对吗?大家可以指教一下。

    2.输入输出约束延时的参数是怎么得到的?
       (1):源同步信号 ——是根据上流设备的建立保持时间或者TCO\TD参数得到的吗?还是根据FPGA输入引脚的建立保持时间得到的?如果上流设备的输出信号并不能满足FPGA的输入信号建立保持时间,是不是说明我这个设计从硬件上或者说从原理上、器件选型上就有问题?
      (2):系统同步信号——在源同步的基础上考虑时钟skew?

     时序约束上一直没理解,希望大家从根本上帮我理解一下时序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序约束怎么说呢?应该是告诉软件,怎么去检查设计是否合理,他不会帮助软件去调整设计。举个例子吧,set_inpu_delay这是说明,外部信号进入FPGA的时候与时钟的关系,如果结果不满足的话,我们可以自己添加pipeline或者时钟PLL时钟偏移是结果满足,软件是不会主动根据你的时序约束去自动添加什么的。问题1,外部不满足,FPGA内部调啊,PLL啊,IDELAY,LCELL等都可以调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但是添加了约束后综合的时候软件不会尽量向约束综合吗?还是说添加了约束和不添加约束的综合结果是一样的?
      2)
set_input_delay或者
set_output_delay的参数是由外设决定的,是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添加约束和不添加约束综合出来是不一样的,在FPGA中的布线资源是固定了的,软件会根据约束适当调整布局布线,如果最优化的布局布线还不能满足时序的话,就必须手动的进行调整了。set_input_delay肯定是外部的啊,set_output_delay是FPGA内部吧,反正都是以pad为准的

网友:
时序约束,本质就是约束点到点的延迟,应该说是你告诉工具这段延迟应该小于多少,工具尽量帮你去实现,但实在无法实现,就报时序错误给拟看。
延迟又分为很多种,具体就是你看的那些书面语言,例如时钟周期、输入输出延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