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输入端口电阻多少合适

楼主(2018-09-07):
如图,方案上电阻有50到100k,实测0v或几十mv输入时有较大误差,端口检测到有高于输入的电压,原因是什么呢,是rc结构的延时太大的缘故吗

网友:
如果DC输入也是如此(端口检测到有高于输入的电压),有可能是端口的漏电流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能详细点吗?

网友:
如果端口流出的电流为I,输入的电压为Vin,那么端口观察到的电压就是Vin+I*R
输入端的R,C大概是为了降杂音(低通滤波器),如果可以把R降低点,(如果需要,C升高点),就可以减少IR dr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提供思路,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