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pass device design

楼主(2018-09-07):
我要设计的是dropout voltage 200mV,full load current 200mA,output voltage 1.5V
想问下大佬关于pass device 的仿真设计方法:
1.仿真的时候Cntl,我该给多大的电压值。
2.line regulation ,怎样通过仿真能得出IN(1.5+0.5)V——3.3V,得到稳定的输出值1.5V,这一步我扫描自己的ldo,发现我的管子的工作区间很小很小(在2.9——3V),超过这个值过着低于这个值,我得输出就是负数。

网友:
1.Cntl的最低值应该是能保证其前级所连下端的管子不脱离饱和区的最低电压,此时是LDO在保证能输出正常电压时的最大电流值(应适当大于200mA),如果此时输出电压过低则应继续增大调整管尺寸,如果此时输出电压电流都满足指标但压差很小(调整管进入线性区了)则应减小调整管尺寸。
2.可能是调整管尺寸小所致。输出电压负数的话感觉你的负载像是用的电流源,如果其他电路设计没问题的话说明调整管尺寸过小了。负载还可以尝试用1.5V/200mA=7.5Ohm或略小比如7Ohm的电阻试试,不会出现负值的输出电压,但电流源负载也是仿真要用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说的很清楚。确实用电阻负载之后不会出现负值情况。但是现在增大和减小的pass device size,我Vout还是输出稳定值1.5V,Vin的输出区间还是很窄,不是>1.7V.我的输出就稳定了。我上一下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d管接成了二极管连接,Md管和Mp管变成了电流镜结构,Mp的电流几乎只和Md的电流成正比,Md不但没起到buffer的作用还起了坏作用。把buffer驱动结构再改改吧,不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