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in boost运放增益受限问题?

楼主(2018-09-07):
小弟在设计下图这个电路的时候,遇到一个奇怪的设计情况。

下面的阻抗Z我通过某方法使其很大,大于上面支路的阻抗,因此对整体增益可以忽略不计。且不影响DC偏置点,而辅助运放在开始(例如)倍数增加时,如10倍,整体增益就增加20dB,但是当我设计的这个运放增益再继续增加时,确出现了一个增益上限(注,这时候下面的阻抗还是远远大于上面),这就想不通了,希望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可以给解答解答。
谢谢。

例,CMFB采用的是理想结构,不影响零极点,其作用于最上面的电流源。图中未画出

网友:
把gain boost的运放改成理想元件试试。
把楼下的“Z”值增倍试试,确定对gain的影响的确来自楼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理想运放也会出现到达一个值不往上走的情况。下面的电路我串了个很大的电感,应该不是下面的问题。

网友:
Is it due to the drain to substrate resistance? This resistance limits your output impedance such that you gain is limited say 150dB?

网友B(2020-09-18):
i have nearly the same issue, if connect the B/S of the cascode FET together, the gain seems OK;
but if connect the B to AVDD, the gain will be limited;
it seems the Ro is limited by the Res of S/B or D/B;

网友(2022-07-01):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3-10-10):
5楼接法有效,可以突破一点限制,但总增益还是达不到主运放和boost运放的相加值

网友(2024-03-18):
引用 网友B:
i have nearly the same issue, if connect the B/S of the cascode FET together, the gain seems OK;
but ...

you are right,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25-03-15):
为什么会出现限制呢?有相应文章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