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如何看管子电流

楼主(2018-09-08):
求各位大神指教,版图后仿之后,如何看某个MOS管的电流,拜托拜托

网友:
可以用前仿,抽取网表,观察格式,然后,按照这个格式存储,观察后仿器件的电流

网友:
后抽的工具是什么?如果用的calibre,那就很方便,进去后查找到相应的管子,跟前仿一样看;如果用的是pvs之类产生的netlist进行仿真,就稍微麻烦点,需要在先保存相应的节点,然后通过results browser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