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oy方向

楼主(2018-09-08):
40nm工艺,poly的方向保持一致,我的理解是poly不能相互垂直,即不能旋转,但是可以x 方向和y方向镜像,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这种要求?degin rule上这么写的吗?

网友A:
40nm应该只要求SRAM的POLY方向是一个方向的,几家主流的都是如此。

28nm才开始要求core的POLY都是一个方向。

所谓的方向一致,就是要么POLY都是垂直的,要么都是水平的(相对SD的方向来说)。这么要求的原因,是因为为了控制器件波动,会把原来四面打的注入(一般是LDD),改成两个相对的方向打(也就是S/D方向),如果有的垂直,有的水平,就一定有的器件无法接受离子注入了。所以只要POLY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时候你镜像IP是没问题的,无论是对X还是对Y,但如你所说不能转90度,除非所有sram memory的instance都一样转。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design  guideline会有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受教了。40nm工艺的design guideline有写,sram的poly方向必须是单向的,逻辑器件建议也和sram的poly方向一致。我以为是需要全部poly都需要一致的。大侠指点,原来sram的poly方向和 std cell的方向在40nm下可以不一致。再次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截个图发来看看吗?没见过,太高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orry哈,内部的资料,见谅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ICC中可以直接看到poly吗?还是必须要在calibre中才能看到,在ICC中没找到该怎么看poly,可以指教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PR工具里面好像是没法看,也许也是我也不知道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TSMC的设计规则,40nm的是PO.R.7;28nm的是PO.R.5。公司里面如果会接触40以下的项目,看下设计规则就看到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可以不一样的,方向一致的主要原因前面解释过了,主要是因为注入的需要,为了减少器件波动,会专门把绕一圈打的注入改成两个方向。SRAM的VT是专门的MASK,所以可以单独要求。
std cell即便和sram的方向一致,但因为IO在40的时候,大部分IO CELL还没有提供XY两个方向的两套,所以IO里面的core poly在XY两个方向上必然方向不一致,这也就要去工艺制造的时候,还是要四个方向去打注入。28的时候,一般的IO库都会提供XY两个方向的选择,不同方向用不同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谢谢哈。icc里面是可以看到poly方向的,setting菜单下选择CEL view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师兄,在ICC2中应该怎么看?

网友(2022-02-25):
引用 网友A:
40nm应该只要求SRAM的POLY方向是一个方向的,几家主流的都是如此。

28nm才开始要求core的POLY都是一个方向 ...

赞一个!解释的通俗易懂

网友:
不同IO的Poly方向不一致会怎样
譬如VDD IO的Poly是横向,Analog IO的Poly方向是纵向
会影响ESD能力吗

网友(2022-03-3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解释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2022-04-29):
解释的很详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ICC中看不到POLY,在calibre中看

网友(2024-01-17):
引用 网友A:
40nm应该只要求SRAM的POLY方向是一个方向的,几家主流的都是如此。

28nm才开始要求core的POLY都是一个方向 ...

mark。

网友(2024-05-07):
引用 网友A:
40nm应该只要求SRAM的POLY方向是一个方向的,几家主流的都是如此。

28nm才开始要求core的POLY都是一个方向 ...

谢谢,学习了,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