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SAR ADC的采样输入电压Vip、Vin怎么理解呢?

楼主(2018-09-09):
求助,全差分SAR ADC的采样输入电压应该是一个输入,那Vip、Vin中一个是采样值,那另外一个输入怎么给一个输入值呢?

网友:
你可能看到的是charge scaling型的SAR ADC, 我看到过的这种ADC都是单端,如果哪位高手看到全差分的可以分享给我。charge redistribution型的两个DAC都可以对输入进行采样,接比较器正输入端的DAC采vip,接负输入端的DAC采v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在知网上下载的全差分SAR ADC设计

网友(2021-04-09):
比较器正端是输入信号,负端的信号是参考电平减正端输入信号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