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两种gain boosted 的结果有差别?

楼主(2018-09-09):
各位,我弄了两个比较简单的增益增强模型,以验证电路的性能,如下两个。
图1

图2

一个是单级,一个是cascode结构,图1的电流源是为了防止增益增强的增益过大,使得放大管的偏置点跑掉,电流是44.6uA,电容很大只用于隔直流,而图1的AC电路就是共栅放大。电感取10pH,最大化在输出端观察增益。
图2的输入信号就是底下的V19,0.6V的电源,还有1V的AC源。
辅助运放我将其设置为

该增益用扫描,从10到10K。下面是两个图的输出结果
单级的增益结果是
增益会随着gain boosted的增加而增强,但是cascode的结构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上限???如下图

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它的结果应该和另外一个结构类似,但是管子上到了110多dB,就不再增加。
请大家给提提建议,为什么这两个的结果差这么多?cascode结构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增益上限?

谢谢大家。

网友:
电流源的阻抗不是比管子更大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这个阻抗确实是两者结果不同的原因,但是我现在不太清楚的是,为何共源共栅结构会有一个增益上限。

网友:
回复 楼主:

    NM13到衬底有漏电,增大其L或者采用深N阱把源衬短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猜到了,可是请问。我用的是AC仿真,相当于直流工作点分析,难道会牵扯到这种漏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什么参考资料说这块儿吗?谢谢大神!

网友:
回复 楼主:

    会的,有的工艺会有gbd这个小信号参数,有的工艺只给漏电流,但ac仿真都能体现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两种结构不是等效的。第一种 是在cascode 源端加了电压源,增益是(A+1)*gm2*(Ro2||Rload) ,必然是随着A 增大无限增大。第二种是在cascode 源端加了个电流源,当A 无穷大的时候,所有电流都从输出流出去,输出电压是 gm1*((A+1)*gm2*Ro2*Ro1)||Rload), 输出阻抗必被Rload 限制了,增益最终会是 gm1*Rload 。 总的来说就是第一种输出电流是不限的,第二种是受限的。ps, gm1,ro1 是下面的管子,gm2, ro2 是cascode

网友:
再多说一句,大家往往忽视 理想电压源和理想电流源的区别。 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OPA 是 理想电压源,输出阻抗为0, 可以保证接任何负载都能输出固定电压,这就导致不同负载下的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 OTA 是理想电流源,输出阻抗为无穷大,可以保证接任何负载都能输出固定电流,这就导致不同负载下输出电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