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DLL延时链的问题,VC变动导致DLL输出的频率变化环路不锁,如何解决?

楼主(2018-09-10):
现在在做一个DLL,延时链是八级的,单级结构如下图,在环路仿真时候,几级之后,占空比和频率会随着VC震荡而波动,导致整个环路不锁定?就叫如何解决呢,延时链的增益能够做平吗?希望高手能够指点一二啊!!感谢

网友:
把后面三级反相器做成和第一级一样的,看看,这样占空比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了
我不明白你说的 频率随着VC变化,这个是什么意思?能贴图看看么,没有见过输入频率随VC变化的

VCDL的增益想做平,可以试试在各个节点加电容

网友:
需要给VC启动一个initial值吧,需要从高到低?

网友:
是锁定过程中vc振荡? 就算占空比变化也不会影响锁定,频率是由输入决定的 怎么会变?

网友:
DLL,LPF就一个电容搞定,如果能让整个环路振荡,也有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