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7035小系统(40mm*50mm),网口/串口/jtag/tf卡一应俱全,求围观!

楼主(2018-09-10):
(图片)

楼主:
1.主处理器xilinx Zynq xc7z035-2ffg676i  封装676pin;
2.板卡尺寸40*50mm;
3.1Gbyte 32-bit DDR3 SDRAM;
4.128Mbit SPI flash存储;
5.支持 MICROSD卡;
6.支持以太网传输 RTL8211E;
7.支持USB接口的串口调试;
8.板上全电压支持;
9.连接器:4*60pin;
        4对串行收发器;
        144 个普通I/O口(5BANK),20对差分线接口(2BANK);
        以太网输出口;
        UART输入输出;
        5V 供电电源;
        JTAG调试口;
        参考时钟输入。

网友:
选的连接器有点贵

网友(2018-10-11):
单买的话,大约什么价位。谢谢。
另外还应该有配套的扩展板吧,一起大约什么价格。
我们现在在用7020做demo,后期应该要用7030,最近需要买一个7030/7035做做demo

楼主:
回复 网友A:

QQ:14797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