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Sigma-delta调制和PWM调制有什么异同点

楼主(2018-09-10):
最大的差异在于什么,通常我们从什么出发点来选择这两种脉冲调制

网友:
  sigma delta modulation 一般使用 a/d convert  , signal 透过over sampling 把输入信号便很高频, use noise shaping  , 最早用 sigma delta 方式用digital 处理 analog , 可以analog 端 (comparator) 比较不必太准, 但 , 後面需一堆 digital filter .
 需先透过 matlab 算出 filter 参数  还有 over sample要多少倍频 都有学问的 . 哪类架构  , filter 部分早期还有ROM CODE 查表(patents?? ) , 现在应该都HDL CODE 设计.

PWM 一般是power circuit , 或 LED dimming use pwm dimming 控制
  DC/dc duty cycle control ,  or ac/dc flyback control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下频谱就知道了。。。自己想明白比较好。

楼主(2020-10-11):
相关工具与文档